哪位老鸟指点

楼主(2015-02-11):
K8打尾舵反应奇慢,因为以前飞有副翼,装了无副翼后,总觉得尾
舵机
反应慢,在K8调试界面尾舵机项需要调整哪些?亚拓450

网友A:
加了曲线?在设置里点帽子那个图标看看是不是曲线啊

网友B:
我也是菜鸟,额。。。。试试我的方法,调节博士帽里的A,B增益(A代表机头向右,B反之)。还有调节尾推靠近尾波箱!应该有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