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穿越机怎么配电池

楼主(2015-02-11):
如题,要放电C数大的么?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占位等学习!

网友A:
3s 2200mAh 30c
450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mAh 30c
450通用

觉的穿越机应该算是比较暴力的吧。所以放电C数,应该也是大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的穿越机应该算是比较暴力的吧。所以放电C数,应该也是大点好。?

当然越大越好,不过一般25C的就足够了,四个电机电流加起来不会超过50A。

网友:
高于1800MAH的20C正好,低于1800的选25C,C数高了重量就上去了

网友:
看你电调,电池C数不要大于4个电调的和,不过一般25、30C就够了,有暴力的顶多35C,差不多了

网友:
五楼六楼说的对

网友:
我用的 1550 25C   2200 15C....照样飞快~

网友:
我飞330和250都用达普的3S,2600,25或者30C的

网友:
我的新装的250拉油门各种倒各种倾斜,都被办法离地 大神支招啊。。。。

网友B:
理论上20C完全够用了,1500的电池也不可能3分钟就放完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20C完全够用了,1500的电池也不可能3分钟就放完电。

1500  6分钟

网友:
用3S 2200 30C,能飞12分钟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20C完全够用了,1500的电池也不可能3分钟就放完电。

是的,一直保持20C的放电倍率才会3分钟放完,实际飞行中基本不会出现;飞行时间6到8分钟的平均放电倍率也就8到10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