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多轴

楼主(2015-02-11):
这个视频就是某大学生做的太阳能四轴
在视频25秒的时候下面看到很大的一个电池、3S 2200+的估计是
还有电池板间都没什么连线

某大学生的四轴

电池板间看不到连线也搜索不到这样的太阳能板

25秒的时候下面有个N大的电池

电池板我有单晶硅的12V 30W
这个直接插上F450上灯都不亮
就更别说驱动了、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最大能力是驱动20W节能灯
用板直接驱动逆变器、但是逆变器启动的时候要用电池启动
供A9 B6充电器最大能提供1.5A充3S阴天是0.5A

我也买了电池片回来想做纯太阳能
8片是4V 短路电流只有0.8A

重量自己看不说了还没加支撑架重量

如果是16片重量就是这么重

这个四轴的重量是这样
最大起飞重量是56g

但是这个小东西的运行电流是2A
太阳能提供的只有0.8A短路电流(1000W碘钨灯近距离照射)
所以我说是不可能的、太阳能是可以让这个对码、
但是动了一下就没电了根本飞不起来
如果能飞起来那我不是一人就做了一个团队做的事了

网友:
都是吹出来的

楼主:
基本上都是吧

网友A:
最早的太阳能四轴是国外做的,薄膜太阳能,很轻,用的空心杯电机,确实可以飞起来。
但是抗风等性能可以说没有,没啥实用性。

但是确实可以利用太阳能动力让它飞起来,这点不需要再怀疑了,虽然可能需要花费几万块来实现这点。

网友A:
这个东西用的naza lite飞控和无刷电机,下面绝对是放了块电池。我相信太阳能能飞起来几百克的重量,但是不相信太阳能能带的起来四个无刷外转子……

网友B:
最后那哥们,吹的,哪控制系统真牛逼呀

网友C:
简直就是个笑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用的naza lite飞控和无刷电机,下面绝对是放了块电池。我相信太阳能能飞起来几百克的重量,但是不 ...

是dji wkm,不是naza lit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太阳能四轴是国外做的,薄膜太阳能,很轻,用的无刷电机,确实可以飞起来。
但是抗风等性能可以说没 ...

国外的?哪国的?真的飞起来了?

网友D:
1.电池之间有连线的,你没仔细看,这个要纠正你。
2.这个太阳能板淘宝有卖的,用的不锈钢基底,非晶硅,假薄膜太阳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哪国的?真的飞起来了?

欧洲的吧,忘了哪国,确实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dji wkm,不是naza lite。

看GPS是啊,红色的,大小也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GPS是啊,红色的,大小也像

再看看,是不是gps的出线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看看,是不是gps的出线歪了?

还真是………………

网友E:
这段视频绝对不是纯太阳能驱动的,漫天散射光,要么是阴天,要么是太阳没出来或刚下山时拍的,这样的光都能用来驱动飞行,诺贝尔拿定了

网友F:
就他那传说的太阳能板难道是无线传输的..反正我是死活看不出有什么连线的痕迹..包括最好最终下面的那几根线看上去也是电池的电力线和控制线而已..模型做个板子就敢说自己发明..现在都模型什么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太阳能四轴是国外做的,薄膜太阳能,很轻,用的空心杯电机,确实可以飞起来。
但是抗风等性能可以说 ...

那视频我也看过、用空心杯电机+减速齿轮带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用的naza lite飞控和无刷电机,下面绝对是放了块电池。我相信太阳能能飞起来几百克的重量,但是不 ...

反正我测试过了、不行、灯都亮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哥们,吹的,哪控制系统真牛逼呀

呵呵、新闻吹得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直就是个笑话啊

反正看到电池了、如果真的可以我一人就能做他们一个团队的事了
我可没读过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哪国的?真的飞起来了?

飞起来的视频我也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池之间有连线的,你没仔细看,这个要纠正你。
2.这个太阳能板淘宝有卖的,用的不锈钢基底,非晶硅 ...

来个连接看看、我也想弄好的太阳能
单晶硅还是多晶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段视频绝对不是纯太阳能驱动的,漫天散射光,要么是阴天,要么是太阳没出来或刚下山时拍的,这样的光都能 ...

纯太阳也提供不了多大的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他那传说的太阳能板难道是无线传输的..反正我是死活看不出有什么连线的痕迹..包括最好最终下面的那几根线 ...

所以我就说吗、还有就是太阳能板如果是真的连接起来的
又怎么可能随便可以翻出来、视频里有翻出来放点胶水什么的

网友G:
他们本来的想法估计是电池板给电机供电 多出来的电能给电池充电 当遇到太阳被遮挡时 完全由电池供电 但是实际情况是电池板根本提供不了多大电能 就基本完全用电池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连接看看、我也想弄好的太阳能
单晶硅还是多晶硅的

非晶硅

网友H:
国内学术造假已是风气

楼主:
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本来的想法估计是电池板给电机供电 多出来的电能给电池充电 当遇到太阳被遮挡时 完全由电池供电 但是实 ...

新闻上说的是纯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学术造假已是风气

所以要一一揭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闻上说的是纯太阳能

纯太阳能这个想法本来就不靠谱 难道只能找无云的天飞啊 一旦被遮了太阳 必定要炸机了 一定要有备用电源吧

网友I:
楼主认真了,呵呵。在中国叫兽教出来的就是这货色。他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小鸡哪里能睡老鹰呀。呵呵。没事多看看动物世界,要说现在在中国也就那个节目还是真拍出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哪国的?真的飞起来了?

恩,真飞起来了。不过总结一下有3种。
第一种是混合动力的。电池供电,太阳能给电池充电。

第二种和第三种纯太阳能动力的
其中第二种没有任何控制系统,给阳光就飞,停阳光就落
第三种有控制系统,但因为功率不够,只能靠地面效应离地,无法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太阳能这个想法本来就不靠谱 难道只能找无云的天飞啊 一旦被遮了太阳 必定要炸机了 一定要有备用电源吧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认真了,呵呵。在中国叫兽教出来的就是这货色。他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小鸡哪里能睡老鹰呀。呵呵。 ...

如果我不放这个视频还有截图出来你知道他不行、因为国外有过先例了
如果你知道那又不见你来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恩,真飞起来了。不过总结一下有3种。
第一种是混合动力的。电池供电,太阳能给电池充电。

国外的是纯太阳能、不过框架和视频上的是差不多
电机用的是空心杯电机减速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不放这个视频还有截图出来你知道他不行、因为国外有过先例了
如果你知道那又不见你来曝光、

我倒是没注意,不过这种事真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在中国尤其是官方基本没什么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