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烧了

楼主(2015-02-11):
图传不小心烧了,谁能帮我看一下这是是什么原件,左下角的那个,万分感谢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二极管

网友B:
你好,是一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一颗电阻

我看也像是电阻,可不知道阻值,和型号,手里有相同的图传吗,帮我看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二极管

看错了,左下角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也像是电阻,可不知道阻值,和型号,手里有相同的图传吗,帮我看一下吧,先谢谢了

这个就帮不了,我一般都是参考原电阻,看电路本身是否有类似的元器件,再参考那个元器件,去找一个一致的或者差不多的来接上测试而已。。抱歉。。

网友:
一个贴片电感。

网友:
看样子是热敏电阻

网友:
第一次烧这个电阻没事随便找个阻值小的电阻连上那个就可以     短接也行   如果在出问题就就麻烦了!还有那两个SS14单项管也应该烧了!你试试吧!我以前接错图传弄烧过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确实是个电阻或者是保险丝,短接了就没问题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最左下的那个吗ss14那个不是电阻是贴片二极管啊  道标1a40v

网友C:
楼主的是不是创新科5.8g的,我的前天买的也刚烧,烧得也是这个电子元件都烧得脱落啦,在通电竟然还能工作,可惜啦我的山狗。。。。。。。。。。。。。。
年后反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不是创新科5.8g的,我的前天买的也刚烧,烧得也是这个电子元件都烧得脱落啦,在通电竟然还能工作, ...

没事的,用就行了,我直接焊上了,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    并列的 2个   下面的大的黑的是 两级管,做 反向保护用的, 上面的 灰的 蓝的? 小一点的,是 电感,用表量一下,应该是串联在  两级管后面做  滤波的。

网友:
我没有接错过,但是我那个后面有个元件儿也烧掉了。。没有任何影响,继续在用。。。

网友:
八楼是对的,直接拆除即可,12V没有必要输出。

网友:
别吵吵,这是贴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