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PCM模式可以设置失控保护,PPM模式时,失控保护菜单打不开

楼主(2015-02-11):
请赐教:如题。
我在设置非凡433增程,使用天地飞9,PPM模式,,用转发模式 控制NAZA M四轴,老是抖舵不好控制。打电话们非凡,说必须用直发,不能用转发。才遇到上述情况,有类似经验的高手请赐教。谢谢。还有转发时,NAZA M的调参界面是这样的。借用一段视频如下:?qq-pf-to=pcqq.temporaryc2c
上述表现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换到GPS-姿态-失控保护,蓝块时常跳错,GPS时常跳到返航。

网友:
用模拟器线呗

楼主:
我就是用模拟器线和433做的连接,通过遥控器的教练口输出--433发射---,四轴上用433接收---飞控。

天9说明书说了,只有RF关闭的情况下,失控保护才能自动屏蔽,没有说PPM模式的情况下屏蔽。

网友:
天9ppm模式是没有失控保护 是在433上设置

楼主:
433说明书上和群友都说需要在433的接收机上需要设置失控返航,我在想,如果接收机检测不到控的信号,进入失控返航状态,问题来了,接收机怎么知道家在哪里,往哪里返?第二它给飞控是什么信号? 飞控是接收不到信号才返航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说明书上和群友都说需要在433的接收机上需要设置失控返航,我在想,如果接收机检测不到控的信号,进入失 ...

接收机当然不知道家在哪里 不过飞控知道就行了

网友:
天九 一代 曾经抖舵 我把电源 直接接上那个 1S电源就稳定了 估计是 电源滤波不太好,换个稳压电源输出

网友:
还有 PPM就是 FM模式了吧? 失控设置是这样来的, 首先打开天九 二次转码接收机,接收机灯长亮,3秒后红灯闪烁,然后把遥控器的开关 (就是时空的时候,你希望接收机,有什么动作,)拨动到相应的位置,例如 油门40%,C2 D0 E2,
拨号开关以后,接通遥控器,电源,开控 然后接收机 灯常量,表示已经 锁定失控 设置 完成!

楼主:
恩,谢谢朋友们回复!,失控保护已设置好了。 但天九的教练口只能输出PCM模式,不能输出PPM模式,PPM时失控保护的菜单就屏蔽了,只有在PCM时才能调参。所以我只能用转发。但转发的时候又会出现一楼视频的情况。现象是飞行时,飞机回自动有GPS自己跳到失控保护,飞机就会莫名其妙的飞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谁有类似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我碰到的问题,估计其他用433增程的模友也会碰到。

楼主:
万能的MIMX啊,谁能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