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XT60换T插,XT60是T头替换品吗

楼主(2015-02-11):
自入模以来,一直用T头,所有动力锂电、电调,及其它所有基本与动力电池连接的地方都用了T头,现在很纠结,很想都换成XT60,但是工程量感觉好大啊,主要还是怕手艺不好。。。。纠结。。。。

T头缺点很明显,拔插不方便(当然是拔严重问题),有虚接或接触不良的情况,容易氧化(不知道是火花还是工艺问题),最大电流不是很高,焊接也不是特别容易(特别是要焊接到电路板上,连放都不好放,一高一低)。。。。。。但是还没用过XT60,不知道实际怎样,但只是看起来都比T头好了,有人说XT60是趋势。。。。模型,怎么不早点流行,最近才发明的吗?。。。。。现在是,要么继续用T头,要么全换XT60,换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大家什么建议。。。

网友A:
买过非amss正品的XT60,表示容易把塑料烫软,导致插拔更费力……正品的太贵了,还不如继续用T插……

网友:
xt60确实好很多。一次全部更换了吧

网友:
换XT60吖~我都把10个电池和并充板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非amss正品的XT60,表示容易把塑料烫软,导致插拔更费力……正品的太贵了,还不如继续用T插……

我看到有4块多的,说是AMSS正品。10个以上4块,价钱可以接受。

网友:
不用糾結了,T插垃圾!果斷換了xt60插頭吧,推薦用正品xt60插頭

网友:
焊接的时候注意要把公母插上焊接,插上焊接起到限位的作用,不至于烫软后变形。要不要换就看自己使用的电池情况,我是3S就用T插,6S用XT60。再做几个转接。

网友B:
不是T插垃圾,Deans的T插才叫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T插垃圾,Deans的T插才叫T插。

好奇 搜了一下

Deans的T插  要 30多块钱一对,也太贵了吧

网友:
XT60、XT90要正品的,很好用的,比T头好焊,确实不错,缺点就是贵点,你懂的。

网友:
xt60四块多一对,可以接受。刚刚把t头换了xt60,焊接、插拔都方便多了。

网友:
觉得XT60大,现在有XT30.替代T头也不错

网友:
换AMASS正品的XT60很不错,焊接烙铁功率不在太小,50W左右是可以。

网友:
没必要折腾吧

网友(2015-08-04):
XT60和T插是各有各的优点吧,T插过电流比XT60小很多,不过最近刚出来的新款带护套的T插电流耐受力又提升不少,一改以往T插的各种缺点,T插在这个领域还是生命力无限啊。。

网友:
XT60应该比T插好。我刚玩固定翼,直接用XT60,很好焊,用30W电焊都可以,先将锡融化放到XT60的半圆里,再用电焊融化的同时插入接线,冷却后就OK了。注意要先将热缩管套入线中,我都忘了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