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02s悬停时忽上忽下

楼主(2015-02-11):
悬停时,我没怎么动油门摇杆,可是飞机会忽上忽下,很突然地像是不受控制一样。我的油门是0 50 100,螺距是0 20 56,求助该如何解决?

网友:
默认曲线试试

网友:
升降舵机扫齿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舵机扫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舵机扫齿了

那该如何处理?只能更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如何处理?只能更换吗?

把里面的齿轮换掉就可以 网上两三元一包。。 多买点哦  02S 很容易扫齿的。。。
你把舵机打开 先看 扫的是哪一个齿轮。。
如果是最大的那个齿轮。。   直接换个面又可以用了。。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
不一定是扫齿吧

网友:
主轴固定环送,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齿轮换掉就可以 网上两三元一包。。 多买点哦  02S 很容易扫齿的。。。
你把舵机打开 先看  ...

有3个舵机,都要拆开检查?

网友B:
补充一个,有风也会一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个舵机,都要拆开检查?

打开熄火开关。。 上下动油门 一般就能看出来是哪一个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有风也会一上一下

我在室内飞的

网友:
升降舵机扫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突然上下串

楼主:
升降舵机是哪一个?

网友:
單單升降舵掃齒就不是忽上忽下.

网友C:
有可能是油門與螺距不配合導致這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油門與螺距不配合導致這樣的情況.

我的是默认曲线没问题吧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

网友D:
舵机挂了的可能性也有,升降舵电位器挂的可能性最大,更换电位器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挂了的可能性也有,升降舵电位器挂的可能性最大,更换电位器可以解决

請教LS, 在下是新手一名有不明白的地方, 為何單一只升降舵舵機有問題機體會産生忽上忽下的現象. ccpm不是三只舵機協同工作控制pitch嗎? 請多多指教.

网友:
顾名思义 升降舵 不控制升降怎么会叫升降舵呢。三个舵机协同控制螺距没错,升降舵抖舵可以模拟控制升降舵上下快速拨就知道为什么会忽上忽下了

网友:
如果光是升降舵舵機抖動,機體不是會向前或向後走嗎?

网友:
对的没错,可是你忽略了,飞机前后运动姿态会改变的,可以说前倾或者后倾,升降舵前后倾后其余2舵机是没有动的,但是控是混控的,打升降舵的时候,升降舵对应上下运动的同时其余2舵机可是相应的反向运动的,单独升降舵运动的时候其余2舵机不动的,这是关键所在

网友D:
语文太差,表达能力有限,简单说单独升降舵运动飞机就会上下跳,而你打舵的时候是混控的根据十字盘运动,控打升降舵其余2舵机会向相反的反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语文太差,表达能力有限,简单说单独升降舵运动飞机就会上下跳,而你打舵的时候是混控的根据十字盘运动,控 ...

明白! 多謝LS的詳盡解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十字盘有虚位了。

楼主:
大家说了好几种可能情况,我弄不懂了

网友E:
升降舵抖舵,其他两个不动,整个斜盘不也是前后倾斜,只是幅度没有一起协同那么大而已,上下窜肯定会有,还会带前后晃动才对,哪会有升降舵只管上下的,这在搞笑呢??以为是在飞固定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抖舵,其他两个不动,整个斜盘不也是前后倾斜,只是幅度没有一起协同那么大而已,上下窜肯定会有,还 ...

说了语文太差表达能力有限,而且我也从没说过“升降舵只管升降”这种话。

网友:
CCPM的升降舵, 副翼, 螺距的連接安排只是從傳統旋翼頭的安排位置直接轉移過來的, 而傳統旋翼頭三只舵機的工作是各自控制升降舵, 副翼及螺距,並沒有任何混控成份, 所以在傳統旋翼頭而言, 升降舵只控制升降舵, 副翼只控制副翼, 螺距只控制螺距, 而在CCPM旋翼頭方面三只舵機的安裝位置有明確的指定, 而工作是三只舵機協同的並沒有專門指定的,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如有錯漏請各位高人指正.

网友F:
支持8楼观点!主轴固定环松~我的就出现过  紧了以后就没了~很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8楼观点!主轴固定环松~我的就出现过  紧了以后就没了~很稳当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