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怠速调不好,请教一下

楼主(2015-02-11):
之前用威宝30%的时候怠速调得很稳定,后来换了拓扑15%的,怠速就不好了,表现是发动机打燃之后转速比较快,如果稍微调小风门量又会熄火,主油针一圈半,副油针与化油器壳平齐后再进去一又四分之一圈。

网友A:
首先30%换到15%这么大的区别,你第一步就去调风门是肯定不对的。
先不要管怠速,只要能不熄火就行,然后正常飞行,看高转速动力是否足够,理论上应该是收油针,因为单位体积的燃料带来的出力是降低的,所以需要收一些来弥补动力损失,当然要密切注意温度,15%的油出力肯定没有30%的大,适可而止,温度在可控范围内,这样你整个行程里的供油就确保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副油针,控制合理的低速,引擎不追油,也不会咳嗽、反应迟钝,最后才会调风门。话说NX4用的OS30引擎是主油针+副油针的结构吗?我怎么记得只有一个主油针,一个怠速油针?像OS 55这样的才有主、副(其实是中速油针)和怠速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30%换到15%这么大的区别,你第一步就去调风门是肯定不对的。
先不要管怠速,只要能不熄火就行,然后正 ...

OS37发动机是双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30%换到15%这么大的区别,你第一步就去调风门是肯定不对的。
先不要管怠速,只要能不熄火就行,然后正 ...

他说的副油针 说的是怠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OS37发动机是双油针

你个娃  折腾什么  30油很贵吗 换啥15的

网友:
放点小针降低点怠速再调风门

网友(2015-06-08):
引用 楼主:
OS37发动机是双油针

OS 37说明书就明确说了要求30%硝基甲烷含量的燃油和8号热火头。

所以30正常15不正常太正常不过了。。。额。有点打绞绞老

网友:
我是先用15%拓普后用30%威宝的,我跳的时候就是先清洗一下发动机,在来重新调整油针,最好不要急着要马上调好,先让发动机运转现在使用的油,最好走合一箱油后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