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接 图传的 线 黑线怎么接?

楼主(2015-02-11):
图传上只有 电源 红黑  黄色视频 加  音频2跟线
图传 是 12V供电     飞控也是 12V

网友A:
红是+12v,黑的GND 。黄的接VOUT

网友:
红是+12v,黑的GND 。黄的接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是+12v,黑的GND 。黄的接VOUT

黑的是接在哪里呢 电池 12V的 负极?

网友:
淘宝有链接图的

网友:
是的,淘宝卖osd的有链接图的,注意山狗不要直接接12v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的是接在哪里呢 电池 12V的 负极?

可以接电源的黑线!过着你把黑线分成两根,一根接电源黑线,一根接视频输入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