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4e飞凤凰3.0模拟器,一起飞就朝前猛打舵!请教各位模友这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5-02-11):
如题,用dx4e飞了快一年凤凰模拟器了。前段时间飞机一起飞副翼舵就会或多或少向左或右漂移,每次都要升空后微调。现在发展成一起飞升降舵会猛的朝前,杆拉回来还是继续朝前,微调也不行!

感觉是不是自旋翻练多了伤着控了!
软件重装了两三次都不见效,请问各位模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控打开想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捣鼓半天也没看明白,而且感觉不好换!

网友A:
把遥控器在模拟器软件里面 校准下

网友B:
好可爱的小妹妹  怎么哭了  有一边脸肿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在模拟器软件里面 校准下

重新安装了,好像还是不太行!但发现个问题,就是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副翼通道表现不稳定没动摇杆的情况下通道有响应,能量条在中线以下一跳一跳忽高忽低
起飞时就表现为正常姿态下不动摇杆朝右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可爱的小妹妹  怎么哭了  有一边脸肿么了??

我女儿被我惹哭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小可怜的样子代表了我现在的心情

楼主:
呵呵够狠,确实有出了的意向。家里还有DX8不舍得飞模拟~~对了这才让我想起拿DX8试试看是控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DX8飞模拟那是稳的一塌糊涂简直是享受啊
以前用DX4e时需要不停的微调没想到差距这么大,看来是硬件上的愿因了
舍不得用,不知怎样才能把控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DX8飞模拟那是稳的一塌糊涂简直是享受啊
以前用DX4e时需要不停的微调没想到差距 ...

估计真是电位器的问题了。。。。换个试试,实在不行,顺丰到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真是电位器的问题了。。。。换个试试,实在不行,顺丰到付啦

好的,感谢回复有意向PM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