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无刷云台接4S电池会不会烧了

楼主(2015-02-11):
如题,两轴无刷云台接4S电池会不会烧了?求指教

网友A:
BGC的8位板子会烧 32位的不会

楼主:
我是8位的板子,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C的8位板子会烧 32位的不会

学习了。。。大师

网友B:
请问如何区分32位与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区分32位与8位?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便宜的8位,贵的3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便宜的8位,贵的32位

但是如果你想买个贵的32位的,卖家却把便宜的8位的卖给你了怎么办?
还有其他方法分别吗?

主要是我的好像是8位的,但我一直用着4S,也没见它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你想买个贵的32位的,卖家却把便宜的8位的卖给你了怎么办?
还有其他方法分别吗?

你说的这种奸商坑爹的卖家应该很少吧!那你的估计是32位的,我还是别冒险了,还是整3S的

网友C:
看你板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板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没有标注啊,有就不用问了

网友D:
用淘宝上几块钱的降压稳压模块给云台供电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淘宝上几块钱的降压稳压模块给云台供电很方便的。

电极接反了,不知道把那个原件给烧了

网友:
8位的,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