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和我解释一下433增程的ppm和PWM的区别吗?那个更稳定一些?

楼主(2015-02-11):
有没有人能和我解释一下433增程的ppm和PWM的区别吗?那个更稳定一些?因为ppm接线方便…我想用这个

网友A:
就是协议啊,ppm通过一根线可以传递多达9个通道的数据。pwm则是每个通道分开。
遥控接模拟器一般都是通过ppm信号的,所以433可以直接接到模拟器的位置。有的控不能找到ppm的话呢,可以用原来的接收机,接收机输出是pwm信号,433 从接收机读入pwm再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协议啊,ppm通过一根线可以传递多达9个通道的数据。pwm则是每个通道分开。
遥控接模拟器一般都是通过p ...

谢谢,学习了!哪种接线方式更稳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哪种接线方式更稳定呢?

差不多吧,ppm吧

网友:
433增程直连遥控器就是PPM,用2.4G接收机转发433,就是PWM,E文只是代号而已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接好天7 的PPM信号 可以控制舵机和电机 结果控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