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调的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顺便看下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5-02-11):
一个不知名的无刷电调,加电自检正常,音乐声正常,轻推油门时电机能转动,但会有一卡一卡的发抖现象,继续加大油门反而没有反应了,有时候又能正常让电机转动,偶尔正常的时候油门推到最大也能带动电机转动,初步分析应该是驱动部分的问题,但又好像不可能三个通道驱动同时出问题,起初看到两个原装棕色电解电容底部有些被压扁了,怀疑这个两个电容的问题,换上同样规格的电容没能解决问题,第二个图片中旁边的两个棕色电容就是换下的原装的,不知该从何处入手,请懂电调维修的朋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直接接电池的,起到缓存补充能量的作用,肯定不是电容的事。

网友:
你这个故障现象倒是像缺相造成的

网友:
检查所有场效应管是否有击穿的。应该是缺相。

网友:
进角设为高进角试试

网友:
检查驱动部分 和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