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1换上9443浆下降晃动厉害求解

楼主(2015-02-12):
精灵1上了9443浆下降发现晃动很厉害,是什么问题,8寸浆就没头这个情况

网友A:
换了桨、重量变了的jj需要调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桨、重量变了的jj需要调感度的

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要看飞机实际情况的,你可以论坛搜一下,参考别人的

网友B:
調整下姿態感度!降菂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整下姿態感度!降菂試試

本来是125 125  100 100 125 125,默认感度

网友C:
150 150 180 190
140 140

1300克 我用这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 150 180 190
140 140

用的9寸浆吗,下降晃动吗

网友:
参考别人的感度,自己调一下, 我也搞了一阵感度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9寸浆吗,下降晃动吗

比不调整前 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不调整前 好点

你的精灵电压到多少下来,是3.6还是3.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精灵电压到多少下来,是3.6还是3.5

精灵1代用9寸桨自己改过 增程 电池仓加大用(5400毫安)加装IOSDMINI+PMU 2轴云台+狗3+   起飞重量1305克 暴力飞行3.6V下来15分钟 巡航慢飞摄像 3.5V下来可以19分钟

去年改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35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代用9寸桨自己改过 增程 电池仓加大用(5400毫安)加装IOSDMINI+PMU 2轴云台+狗3+   起飞重量1305克  ...

我没改用2700电池慢慢巡航现在飞10分钟,准备改动了,时间太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改用2700电池慢慢巡航现在飞10分钟,准备改动了,时间太短了

精灵1自己改下 用起来比2代强多了 电池又便宜 巡航又长 还不像2代那样莫名炸鸡
你要在稳点的话可以换TM2213电机或者TM2214(1.0版本)电机 换上后抖动明显好转 9443桨全速下降都不会晃 原厂电机没什么力所以1代用9寸桨下降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自己改下 用起来比2代强多了 电池又便宜 巡航又长 还不像2代那样莫名炸鸡
你要在稳点的话可以换TM ...

我现在就是2214电机,1.0版本的,下降快了还是回晃,可能感度没有调好,我是默认感度没调过,现在起飞是1150g左右,加了2轴云台,图传和鹰眼1+,下一步要上osd了,方便看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2214电机,1.0版本的,下降快了还是回晃,可能感度没有调好,我是默认感度没调过,现在起飞是1 ...

你把垂直感度加大 放到1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垂直感度加大 放到160

其他感度要不要改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感度要不要改动

适当增加点 你试试135 135 150 1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当增加点 你试试135 135 150 160

好的,谢谢,我调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灵1代用9寸桨自己改过 增程 电池仓加大用(5400毫安)加装IOSDMINI+PMU 2轴云台+狗3+   起飞重量1305克  ...

为啥我全重1210也是5400电池3.6下来才1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全重1210也是5400电池3.6下来才15分。。。

这个5400电池 你做个保养在玩  我现在都是3.5下来 然后回压到3.67或3.70  这个电池要慢飞 暴力飞行电压掉太快 你3.6下来15分钟的话 你在放一会去测电压肯定又回到3.75以上了

网友E:
我的精灵1换9寸浆负载轻时下降摇晃,重时如挂微单则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精灵1换9寸浆负载轻时下降摇晃,重时如挂微单则不晃。

我现在按照模友给的感度调了下,下降快还是有点晃,慢慢降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按照模友给的感度调了下,下降快还是有点晃,慢慢降没有了

你可尝试不要垂直下降,而是斜着或是盘旋下降,摇晃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尝试不要垂直下降,而是斜着或是盘旋下降,摇晃会有改善。

恩,好的,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
为了发帖努力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