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交作业了〈也用联咏96650记录仪〉

楼主(2015-02-12):
配置:
2204电机+cc3d+6045桨+ 联咏96650记录仪
暂时还没装图传(手中只有1.2G图传,有干扰),空机385克,加2200电池565克,续航8分20秒

先上视频建议超清全屏观看

联咏96650记录仪一边录相一边输出给图传,用的1.2G图传测的,延时0.12秒,还可以接受,用监控摄像头延时是0.06秒

看得出是哪里不,有没有本地模友啊

镜头用泡沫海绵卡在前面,开始用CC3D包装盒里的黑海绵,太软了,抖动厉害

四个电调都插在cc3d上,96650记录仪也从cc3d取电,没发现哪个电调热的情况

网友:
sofa! 机机续航不错!

网友:
你这个不错啊 衣服一扒 这么苗条啊

网友:
这个不错啊....续航8分20秒

网友:
湘西凤凰镇的吧,哈哈

网友:
凤凰啊,,,,去过很多次了,自从要买门票之后就不去了

网友A:
卖烧烤的就是有钱任性啊  原来是做同行的!但不是同一个地方
   也想装一台玩玩!但苦逼有五套四轴了,就没下手CC3D

网友B:
挺清楚的,就是下降抖的厉害,LZ用的多少分辨率。帧数?

网友:
小胡同里飞气流异常不稳定,技术过硬啊

网友:
穿越了吗

网友C:
漂亮。96650怎么 拆开?

网友:
湖南模友哦!2002年就去过凤凰了

网友:
在这小胡同里穿越,不真是不容易啊。
楼主是直接看着机机操作的?还是看着监控操作的?

网友:
下次去凤凰玩带鸡去找你  膜拜一下楼主头像 壮观

网友:
降高度的时候这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清楚的,就是下降抖的厉害,LZ用的多少分辨率。帧数?

1080分辨率,30f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烧烤的就是有钱任性啊  原来是做同行的!但不是同一个地方
   也想装一台玩玩!但苦逼 ...

呵呵,我不是做烧烤的,人家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96650怎么 拆开?

从蓝色跟黑色中间撬开

网友:
我怎么觉得飞控的安装与标准安装方向转了90度涅?这么干是不是需要做参数设定涅?这么干有啥好处涅?

网友D:
电机好像这致盈动力滴,我也买了4颗,还没有飞,这个电机是否如厂家所说的那么好?

网友:
看着飞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好像这致盈动力滴,我也买了4颗,还没有飞,这个电机是否如厂家所说的那么好?

飞控这样装好插数据线调参数。地面站软件里调旋转90度就行,这电机用着还行,关键是买的时候便宜啊,四个电机有一个用手拔停顿感强一些,用着没发现什么区别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这样装好插数据线调参数。地面站软件里调旋转90度就行,这电机用着还行,关键是买的时候便宜啊,四 ...

还真是的,这样两边看起来干净利落多了,不然旁边两坨线团。

网友E:
飞的真心不错呀!比我稳多了!怎么设置的!请教兄台!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把那镜头改装了下,和808一样的绑在上面,这个摄像头会把天拍的有点绿你觉得吗?不知道可不可以调,还有就是对太阳额时候会出现红圈,不知道是不是镜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真心不错呀!比我稳多了!怎么设置的!请教兄台!

用14.10地面站软件默认参数飞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哦

网友:
同250,,1806电机,,3S 2200电池,,没装摄像头,图传,,,续航能达到12分以上

网友:
求原视频文件,楼主传网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