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悟空奇怪现象。

楼主(2015-02-12):
问题1:没有解锁前,LED灯正常,一下红几下黄。解锁推油,LED却是快闪几下紫然后几下黄。
问题2:解锁推油?,飞机又有明显往左倾斜的倾向,没敢飞起来。
问题3:用手将飞机按住,解锁后推油,将油门推到50%左右,停止,让油门摇杆保持在此位置,但是明显感觉电机仍然在加速转动。
非常感谢。

网友A:
1、你没看说明书。
2、有神级的干扰存在,要取你悟空小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没看说明书。
2、有神级的干扰存在,要取你悟空小命。

因为之前正常使用,是从一个飞机卸下来装到另外一个飞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没看说明书。
2、有神级的干扰存在,要取你悟空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