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换精灵2机壳 终于成功

楼主(2015-02-12):
精灵1全套装上后发现电池靠前相机云台也靠前感觉重心很不稳 每次起飞都是要往后打舵才能平稳离地!这几天决定换壳,已经有不少耳闻精灵1换精灵2机壳的模友,想当然应该很简单 应该半小时就完事。结果自己改起来发整了两天才搞好...

由于精灵1 和精灵2中心版安装是反向的!这里很麻烦必须延长了好几根线才把中心版安装在精灵2 的机壳上。

简单用3M重塑了电池仓 这样完美插进去5400电池稳定不摇晃,最后亮点在电池外壳上!我成功安装上了LED+usb接口和BB响,这样方便后面看电压!

最后盖上壳就好了

改天试飞下再继续...

网友:
很不错,等试飞看效果

网友:
够折腾的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我的连供电都改了

网友:
但是电调灯不亮,也好,当夜航专用机飞了

网友:
led粘在壳子上,然后用魔术贴粘在JJ的壳子上的呢,供电我改成智能电池供电!我蓝牙+iosdmini+地面站+can hub全部都上了,电机也改成2214,控改成新版控

网友A:
我还上了3d云台,上去之后只能反相控制云台方向,然后我把遥控器拆开,找到遥控器云台的电位器,把黄色和橙色的线对调就好了

网友:
这个改得好。。。既不用专用电池,有可以及时看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上了3d云台,上去之后只能反相控制云台方向,然后我把遥控器拆开,找到遥控器云台的电位器,把黄色和橙 ...

网友:
人才济济啊

网友:
楼主除了上图的这些还改了什么?

网友:
LZ的电机换了什么的?

网友:
楼主的电池盒子哪里买的呢??怎么那么完美

网友:
楼主改的外观很完美,但是拔电池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法

网友:
电池壳上面的usb很完美,我还转没买了个v+的usb上去精灵2的壳子上,结果模型,没接口,有借口接上去没反应,扫兴,结果就只能用原版的led来接usb了!

网友:
这改一遍真的好折腾啊。

网友B:
我的LED也是这样装的,但是不舍得破坏电池盖,就没有给USD留口了,要调再拆下来就是了,反正也不经常调,
那个BB响太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ED也是这样装的,但是不舍得破坏电池盖,就没有给USD留口了,要调再拆下来就是了,反正也不经常调,
...

调参的话,你要知道还有btu这个玩意儿

网友C:
楼主分享下TM2213电机 使用情况 起飞重量多少 5400电池能续航多少时间 飞机抖动是否比原厂电机要好点 动力方面用手动模式测试下飞行速度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下TM2213电机 使用情况 起飞重量多少 5400电池能续航多少时间 飞机抖动是否比原厂电机要好点  ...

米那么认真测试啊...装好了就随便飞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那么认真测试啊...装好了就随便飞飞了

那方便告诉下 飞行时间吗

网友:
就是因为LED灯的问题自己的换壳计划迟迟没有改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