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7008用sbus连接naza v2电调油门校准怎样做

楼主(2015-02-12):
求助R7008用sbus连接naza v2电调油门校准怎样做

网友A:
先用pwm输出校准,完了之后用sbus接飞控。对于多轴,只要油门行程一致就行了,所以你用别的遥控校准也没啥问题

网友B:
为了发帖努力回帖

网友C(2015-06-24):
pwm输出校准,应该是油门的三通道!注意!其他的通道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