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加强求助

楼主(2015-02-12):
用的ft的f22图纸,10毫米厚的epp板。
现在有3个问题想请教老模友
1.加强问题,因为ft的制作原本是没有加强的,我也是第一次做epp飞机,加强不知道从何入手。
2.胶水问题,手头只有普通罐装的泡沫胶,能用吗?效果有没有uhu万能胶好?
3.动力问题,之前做kt板的是用2212,1400kv.8060桨。能飞起来,现在厚度是10毫米,动力要不要换?换大还是换小?2208电机能用吗?

网友A:
这个飞机好飞,但是10MM的epp太重了。只好将电装加大,飞机尺寸也比例加大。这么厚的板只加固机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好飞,但是10MM的epp太重了。只好将电装加大,飞机尺寸也比例加大。这么厚的板只加固机翼就可以了 ...

是啊,可是已经裁好了,看来只能加大电装了,太厚感觉阻力大了。

网友C:
边缘最好削一下

网友D:
6楼的说得对,这很重要,2212的电机可以用的,我的f22有640g,有我的重吗?还有一个700g了一样飞得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缘最好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的说得对,这很重要,2212的电机可以用的,我的f22有640g,有我的重吗?还有一个700g了一样飞得蛮好。

是啊,空机比kt板的重不了多少,kt板用热熔胶挺重的,主要是太厚担心阻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爽飞

网友:
700G以内飞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EPP是个好选择,新手随便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