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4g增程发射天线,和三叶草比怎么样呢?

楼主(2015-02-12):
(无正文)

网友:
这都什么啊?佩服勇于的动手精神,但得有理论指导吧!这根天线各个部位的功能是什么,恐怕还没弄明白吧?

网友A:
振子我觉得用铜棒更好点哈

网友:
铜管天线。。。。我还真第一次见到。不是到有什么作用?能否说明下

网友:
下面的四根棒子作用是下拉辐射角度的吧,此款天线增益不高喔

网友:
没根据的把 这个

网友:
地网天线吗?

网友:
何解这形状,依据什么,LZ道来

网友:
试验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完全没依据的动手。。。。图个外形奇葩,没实际作用

网友B:
下面四根接的地线没有回路也会有用?乱搞的吧

网友:
没见过2.4G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子我觉得用铜棒更好点哈

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明显,2.4G的电磁波只在导体表面几个微米传输,所以要求导体的材料导电材料好、粗(Q值高),当然比哪些普通细的铜线做的振子好N倍,可能就是这款天线的唯一特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四根接的地线没有回路也会有用?乱搞的吧

这就是作者失败的地方(给内行一看就是门外汉),用于2.4G的天线还加装“地网”,恐怕他也不懂“地网”的作用 和假设技巧。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参考关键词:垂直波瓣   半功率角(-3db夹角)

网友:
貌似地网天线用于2.4G频段也是不合适的
垂直地网天线般作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低段的发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