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舵机臂换金属的!

楼主(2015-02-12):
昨天东西到了,塑料舵机臂换成金属的!就事也重新调整下连杆和油门配合的问题!

楼主:
这3个塑料芯的舵机臂作废!

楼主:
现在调整的位置是,油门最低时,大桨-10度左右,油门最高时,大桨要28度左右,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再往下降呢?是不是油门最高时,大桨只需要15°一下就可以呢?

网友A:
你那些舵机都是订做的?这个应该很大的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舵机都是订做的?这个应该很大的舵机啊

这些东西都能买的!万能的淘宝网上!

网友:
在哪里买的?可以给个连接到qq吗?158701005

网友B:
换成金属舵臂倒是可以,但是把双连杆推拉式换成单连杆会让舵机轴承压力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金属舵臂倒是可以,但是把双连杆推拉式换成单连杆会让舵机轴承压力增大。

个人认为不会,因为那个所谓的双连杆也是单侧出力的。

网友C:
又升级了?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升级了?不错啊!

不是升级啊!是还没飞呢!

网友:
哦,祝顺飞啊!

网友D:
把塑胶球头扣也换掉吧,这是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塑胶球头扣也换掉吧,这是新版的。

嗯!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