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飞行问题,有个疑问!

楼主(2015-02-12):
关于无人机自主飞行问题,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怎么从控制器手动状态,转化成自动状态!我在FUTABA的说明书上也没找到功能切换的东西啊!

楼主:
比如说,这个CGY750的陀螺仪是带定速功能的,可是这个定速功能是不是也要在控制器在某个MODE下运行才可以实现呢?

网友A:
你 看来 确实 不熟悉 。。。

自动飞行——的:飞控,有个 【模式控制通道线】
【模式控制通道线】看你自己 接在 接收机 的 (哪个通道上而已)

例如:俺接在 CH5 , 那 CH5 就是 模式控制通道 。。

需要事先:定义 飞控 与 遥控器的 CH5 开关——例如:

CH5 _ 0档——手动————模式
CH5 _ 1档——姿态(增稳)— 模式
CH5 _ 2档——自动导航——模式

这样一来:当你把 遥控器 CH5开关 拨动到“2档” 飞机就开始自动飞行了。
————当然 这之前:你还得要 把“航点”数据 下载到 飞控里———

看你在 组装 25B 这样的 大油机,,飞控的 减震 指标是否满足 要求??
——还是 先用 抗震能力强的 (三轴、无副翼)(单轴、有副翼)陀螺仪
——练习、练习 对尾 离地悬停 吧 。。(别直接飞走、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看来 确实 不熟悉 。。。

自动飞行——的:飞控,有个 【模式控制通道线】

多谢指导!我还要努力学习看来!谢谢!我再仔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看来 确实 不熟悉 。。。

自动飞行——的:飞控,有个 【模式控制通道线】

那再请教一下,我那个主桨角度怎么调整?我现在是油门最小时,主桨角度约-10度,油门最大时,主桨角度约+28度,也就是说,斜盘舵机在0位(我先叫0位)时,主桨角度为-10度,斜盘舵机几乎最高时(油门最大),主桨+28度,这个位置可以么?还是需要再调整下,参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一下,我那个主桨角度怎么调整?我现在是油门最小时,主桨角度约-10度,油门最大时,主桨角度 ...

先 假设:你的 三轴陀螺仪 各参数都处于 0.618 位置。

—你 没说 你用的 什么名称的 三轴陀螺仪 或者 飞控 ??
(xx_BAR ,,,,,,Naza-H ,,,,,,WKH  ,或者 你用了 少有品牌 ?)

这么看起来:你的 舵机臂 孔位半径 太大了,都 +28度了。。
——俺的习惯是:连杆装在最小的孔位上,你可以装中间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一下,我那个主桨角度怎么调整?我现在是油门最小时,主桨角度约-10度,油门最大时,主桨角度 ...

25b 要2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假设:你的 三轴陀螺仪 各参数都处于 0.618 位置。

—你 没说 你用的 什么名称的 三轴陀 ...

飞控是FUTABA的10J,陀螺仪是FUTABA的CGYY7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假设:你的 三轴陀螺仪 各参数都处于 0.618 位置。

—你 没说 你用的 什么名称的 三轴陀 ...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但我这个旋转臂没有多余的孔,就是1个三个点的三角形!

没的调节的!

楼主:
你这个是肯定?还是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假设:你的 三轴陀螺仪 各参数都处于 0.618 位置。

—你 没说 你用的 什么名称的 三轴陀 ...

谈一下你使用塑料球头的感受?我看你的机器上,斜盘位置用的是塑料球头,虚位能忍受么?

网友:
  25B 的设计 正螺距 要 28度 ?? —— 严重疑惑——

请:楼主:自己 找找 25B 卖家 给你的 资料 说明书吧  !!

感觉 楼主:就是 只用 一个 遥控器+三轴陀螺仪、恩 也好。

个人觉得:正螺距 28度 绝对有问题。。。

你机械孔位 无法调。。。只能 ————(2 条路)

1、调小 三轴陀螺仪的 系数,,
2、适当 调小 遥控器 的 DR (大、小 舵量)。。

俺的 X90 —— 是用的 塑料球头,品质好的 塑料球头虚位也很小的

只不过 塑料球头 需要 过一段时间 就 更换。。。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