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V3问题,油门忽高忽低

楼主(2015-02-12):
用的铂金V3定速存储模式,普通模式0-50-50-50-50,IDEL1 75直线,IDEL2 80直线,3D模式很正常,普通模式油门在高点的时候很正常,稍微拉下来一点就停转了。

网友:
这个是沙发吗

网友A:
这不是废话么,都特么定速了还搞什么0-50的油门曲线?直接一条直线啊

网友:
油门行程校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废话么,都特么定速了还搞什么0-50的油门曲线?直接一条直线啊

普通模式一条直线?插电就转?

网友:
是不是设置缓启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模式一条直线?插电就转?

用th hold开关

网友:
定速时超过40%油门才启动,低于40%就停止。可以在油门曲线前面增加两个节点,这样0到50的都时候摇杆的行程较短,不会那么容易熄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废话么,都特么定速了还搞什么0-50的油门曲线?直接一条直线啊

我普通模式也是0,50,50,50,50~确保安全~
两个特技模式都是一条直线,平时飞的时候已经养成起飞后就切特技模式的习惯……免得在普通模式下疏忽掉做翻滚炸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普通模式也是0,50,50,50,50~确保安全~
两个特技模式都是一条直线,平时飞的时候已经养成起飞后就 ...

熄火开关还是搞一个吧,以防万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还是搞一个吧,以防万一

嗯,熄火开关当然也设置好了~ 不过我插电时不切熄火,只是把油门杆放到最低,熄火开关主要降落时用,熄火救机的事还没遇上过……都是直接炸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熄火开关当然也设置好了~ 不过我插电时不切熄火,只是把油门杆放到最低,熄火开关主要降落时用,熄 ...

我启动有两道开关,安全第一

网友C:
把第一个50往左边移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启动有两道开关,安全第一

两道开关指的是?
我每次插电前都会确认一下所有开关以及摇杆位置,自认习惯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第一个50往左边移试试呗。

这个要看什么控了…… 有的控没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道开关指的是?
我每次插电前都会确认一下所有开关以及摇杆位置,自认习惯良好

我油门开关三档,第一档40,给vbar定速当熄火怠速,静止时不会启动,二档中速三档高速。 th hold开关也是三档,最高档才是启动,下面两档都是hold。也就是说我只有在同时误播两个开关三个档位的情况下才会意外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油门开关三档,第一档40,给vbar定速当熄火怠速,静止时不会启动,二档中速三档高速。 th hold开关也是 ...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