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起飞问题?

楼主(2015-02-12):
如何让直升机【450】轻松起飞,螺距-3.  3.  8,,油门0  25  50   75   100   ,改成多少螺距和油门合适。目前问题是油门推到75%转速很高才离地,请高手明示。

网友:
螺距中点5-6度

网友:
我是-2 4 10度 油门一样

网友:
螺距改成-3、6、12试试看

网友:
螺距 -2 5 10 油门0 40 68 80 100圆滑点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请不要使用负螺距 0 2 5 7 9 就可以,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请不要使用负螺距 0 2 5 7 9 就可以,很好飞。

同意~

网友:
螺距设成抛物线,在油门30一40时就上升陡一点,中段稍平缓一点。使油门40多点时较大螺距产生的升力就能使飞机起飞。

网友:
螺距-2.  5.  10,,油门0  40  65   85   100

网友:
这大校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