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驾大神们进来看一下,画面抖成这样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5-02-12):
刚组的一个伞折小四轴,600轴距,用的飞越折叠1555桨,飞越两轴狗云台,山狗拍的视频,当时的阵风风力在3到4级左右,想问问大侠们,画面中出现的现象是不是水波?是的话该怎么弄,原先用680拍的时候没这种现象的,难道是这个机架传导震动太厉害了?
前面一段全是水波纹一样的画面,后面机头稍微转了一下方向,就又稍微好一点,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啊,先谢过了

网友A:
呵呵,阳光投射桨的影子,把飞机掉个方向就好了,哎,,这都不知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阳光投射桨的影子,把飞机掉个方向就好了,哎,,这都不知道,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我整一个小白,还以为震动有如此剧烈呢,哈哈,多谢多谢

网友B:
桨影可以背光飞就好了;果冻也有,是机架震动的结果,如果无力解决震动,那就在减震上下功夫吧,换软减震球+降低基础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影可以背光飞就好了;果冻也有,是机架震动的结果,如果无力解决震动,那就在减震上下功夫吧,换软减震球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多问一句,降低基础感度,是降低云台的基础感度,还是飞控的基础感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多问一句,降低基础感度,是降低云台的基础感度,还是飞控的基础感度呢

我是降低飞控的

楼主:
嗯,谢谢,我试试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