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维修归来, 图传上的电量百分比不显示了

楼主(2015-02-12):
精灵维修归来 图传上的电量百分比不显示了
要怎么破?

楼主:
技术人员麻烦过来看看呢

网友:
直接打电话问比较快

网友A:
电机转起来或飞起来才能显示电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起来或飞起来才能显示电量吧

恩  就是不知道旁边的N/A是什么意思 以前好像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就是不知道旁边的N/A是什么意思 以前好像没有的

有的,这个N/A一直有的,表示目前没数据。我想是因为地面待机的耗电量很小,以此推算出来的可用时间没有意义,所以干脆不显示了。
起飞后会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这个N/A一直有的,表示目前没数据。我想是因为地面待机的耗电量很小,以此推算出来的可用时间没有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