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敢做前拉机了。

楼主(2015-02-12):
专注后推三十年,前拉机没有一次成功的,炸怕了。还是做双尾撑猎鹰吧,一次性试飞成功,除了稳,找不到其他优点,除了携带不便,找不到其他缺点。又没有车,要想去飞,携带方便非常重要,一直想把猎鹰做的方便点,总算比第一架有所突破。电机是借的,型号和牌子不详,目测2208,但是飞1.5m翼展,带3600mha电池都可以垂直起飞。明年再搞一个携带更方便的,全组装式。这样装在箱子里坐公交就不会被围观了。

网友A:
前拉的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拉的好飞

没成功过.

网友B:
不可能2208吧,1.5米的居然可以垂直起飞,2212估计都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2208吧,1.5米的居然可以垂直起飞,2212估计都勉强

视频正在上传,可以关注我晚上会发帖。不是猎鹰,是其他飞机,具体型号不详,反正比我的2212短一点,用来飞板机的,

网友C:
楼主,你的杆子和机翼也是用胶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杆子和机翼也是用胶圈连接的????

对,用大号的橡皮筋,绑的,可以在机翼下面用kt堆一个槽,把杆子放进去限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用大号的橡皮筋,绑的,可以在机翼下面用kt堆一个槽,把杆子放进去限位

好办法!

网友D:
你这个尾巴太短了吧,长点会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尾巴太短了吧,长点会更好飞

不知道我,长了压不住头,短了,只是升降会灵敏,还有更短的,决胜fpv里那架黑色的。

网友E:
不会吧,前拉不至于这么难吧?前拉、腰推、后推、涵道我都飞过,没感到前拉就难呀?反而如小塞这样的前拉实在不能说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前拉不至于这么难吧?前拉、腰推、后推、涵道我都飞过,没感到前拉就难呀?反而如小塞这样的前拉实 ...

不是说难飞,是难做,做了4个机都失败了,右下拉调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说难飞,是难做,做了4个机都失败了,右下拉调不好

噢?也不会吧?若右下拉调不好,也可以调副翼和平尾,并不比后推和腰推难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噢?也不会吧?若右下拉调不好,也可以调副翼和平尾,并不比后推和腰推难做呀?

反正我都没成功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正我都没成功过

也没关系,前拉的机子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做,买现成的就行了,像小塞便宜的很多,不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没关系,前拉的机子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做,买现成的就行了,像小塞便宜的很多,不必自己做。

舍不得买

网友:
不会吧,我也是一般只买最便宜的白板机,当然买来还要自己动手做配件,但还是买得起的,比如46包邮的J3、55包邮的小塞等等。

网友:
我飞好小子1000,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