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装机与调试

楼主(2015-02-12):
新入套机gpro用在老450pro上装机测试。经装机,发现gpro设置和调试很简单,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搞定。装机前准备:
1、将电机线拔除两根,防止电机意外转动(很重要!)
2、控内舵机模式调至单舵机模式,90度
2、取消控内所有混控
3、将控内各通道中立点调至0
4、油门曲线、距距曲线调回初始状态:向右斜直线
5、用双面胶将gpro固定在飞机上。
一、接线方式
      gpro支持传统接收机、S-BUS以及卫星接收机三种模式,我选用的是JR 131DSMJ卫星。

接好线后情况
二、飞机水平放置,用螺距尺测量横向和纵向位置保持水平。

横向0度

纵向0度

三、卫星对频
      开控——>接电——>数据线接gpro并连接电脑USB——>打开软件

主界面会自动寻找

连接成功!选择语言,点击“直升机设定”,系统会弹出以下界面:

点击“建立全新设定”,系统弹出以下界面:

点击左上角的接收机类型,卫星对频选择“对频与失控保护”
飞机断电——>关控——>飞机上电(此时卫星会闪烁)——>按住控后面的对频按扭,同时开控——>卫星快闪后灯衡亮,表示对频完成。
四、装机设定
1、在上图中,拨动控的摇杆,主界面对应的通道会有相应的反应,如果发现控的摇杆动作与软件动作不相符,可点击相应通道左上角的数字,更改通道,直到与控完全对应。
     注意:此过程很关键,软件中的副翼、升降、螺距、尾舵这四个通道的设置必须与控上完全一致,否则,打舵时只有电脑显示动作,飞机的所有舵机并没有反应!(刚开始很讨厌这种设计,但后来发现这个真的很不错,可在调试过程中完全保护舵机,并确保控和gpro的通道完全对应)
2、观察上图各通道,用控将各通道中立点都调零,左右行程都调到100
3、点击“下一页”进入陀螺仪安装:

这个一看就懂,不多说,点击“下一页”,设定十字盘类型:

地球人都知道,也不多说,设好后点击“下一页”,进入十字盘调平

这一项很人性化,先不管螺距,直接调三个舵机,使十字盘水平,然后,调节集体螺距微调,将螺距调到“0”度。点击“下一页”

一目了解,不用多解释,只需将正负最大螺距调好,循环8度很轻松就达到了。点击“下一页”,设定尾舵

选择频率——>调整尾舵方向——>中立点及左右行程调整(注意以刚刚碰到尾波侧板为最好),点击“下一页”设定定速。

我是将定速关闭。点击“下一页”

五、飞行参数设定
飞机硬件安装到此全部结束,接下来是个性化设定,点击“进入飞行参数设定”

这个界面很直观,基本一看就能明白。
我用新手套用模式进行首飞,发现飞机很稳,但尾巴很软。
在外场带个电脑很辛苦啊,飞飞停停基本确定了上面的参数,飞起手感相当棒(我是新手,高手请不要参照),快速打螺距、快速定点翻,尾巴像棍子一样雷打不动,快速自旋刹车尾巴像MB一样硬。整体表现为稳定又灵活。
以上是装机心得,不当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和KBAR异曲同工嘛!!!

网友A:
有k8的就好了,谁有给个链接

网友:
我也是最近几天新买的gpro,顶一个~ 共同学习啦~

网友:
我也買了一個,不過沒有時間換上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k8的就好了,谁有给个链接

K8的设置套用V8: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gZneGM9N2TkWJm9l8u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飞过K8?或者V8?  和gpro的飞行手感区别...求告知

网友C:
感觉和kbar设备一样哈,这个内核和kbar有没有相似之处?亚拓不会拿的vbar的授权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飞过K8?或者V8?  和gpro的飞行手感区别...求告知

V8没飞过,一直用的MB。以前用了一段时间的K8,感觉还可以,就是心里没底,天气冷的时候偶尔有金鱼尾,飞的时候放不开。GPRO毕竟是正版,高低温都经过严格测试,自检是我用过的陀螺仪中最快的,使用起来很放心,尾巴很听话。至于手感可在参数里面调,我现在在上面的基础上改了参数,风格和MB差不多,很硬朗。
gpro和MB的区别在于gpro可细调到自己满意的手感,但需要带电脑或外接蓝牙;而MB是我用下来最方便的陀螺,外场不用带电脑,简单的设置后就可以爽飞,缺点是细调方面有待于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kbar设备一样哈,这个内核和kbar有没有相似之处?亚拓不会拿的vbar的授权搞的吧

K8和这个没法比。如果用的是V8的授权那也相当不错吧,毕竟是正版,参数上说明系统运算速度很快,使用过程中明显感觉得到,一接电很快就自检完成,稳定性高,飞起来心理有底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V8没飞过,一直用的MB。以前用了一段时间的K8,感觉还可以,就是心里没底,天气冷的时候偶尔有金鱼尾,飞 ...

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D:
老是看到“卫星”这个字眼,不知“卫星”为何物,难道是利用卫星信号?还是只是厂家取了个这样的名字?恳请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不错,收藏。家里有颗gpro,年后装

网友:
学习。准备搞个新的陀螺仪

网友:
就是不能遥控器通道修改飞行参数,还有那个锁尾模式,占用了第五通道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D:
老是看到“卫星”这个字眼,不知“卫星”为何物,难道是利用卫星信号?还是只是厂家取了个这样的名字?恳请 ...

卫星接收机。为了提高主接收机安全性和稳定性而设计冗余接收机。本质上它也是个接收机,只不过把主接收机比作地球的话,这个附属的小接收机就相当于地球的卫星。并不是说接收卫星信号那么牛逼。卫星是一种单线接收,不能直接控制舵机,但是有些陀螺仪有插卫星的接口,把卫星插在陀螺上就可以接收遥控信号了,不用再买很贵的接收机了。卫星才几十块钱一个,接收机要好几百呢。而且布线也相当简洁,方便。非常适合450级别及以下的飞机使用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