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安斯利飞机盲拍

楼主(2015-02-13):
朋友也做了一个机,很稳,决定上手机盲拍,同时我的1.4米 改成了1.2米翼展。飞了几圈后发现两个问题,第一重心难调,几乎飞一次,重心改变一次,第二,失速,深度失速,滑翔的时候稍微拉点升降舵就失速,而且是飞机平行地面往下掉,原因不详,有可能是我制作水平不行,在制作方面有误差,至于失速这个,我查看了很多全球模友仿制的视频,都存在,包括朋友做的1.5米翼展的,滑翔的时候我怂恿他拉了点升降,也是掉高度几乎平行下坠。这两点到时在请教下原作者。so要仿制这机型的朋友,再考虑考虑。 红色是我的 彩色是朋友的飞机配置(最大翼展1.5米,2810kv1400,8060桨,xxd30a电调,3s3600电池,起飞重量1050g左右)。最后附上盲拍视频和飞行记录,这机调好了掌握飞行,还是很稳的第6分钟有出现跟拍。记录视频

网友A:
什么叫做平行地面失速?是笔直向地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平行地面失速?是笔直向地面吗?

就是平行地面掉高度,不是头向下,也不是尾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平行地面掉高度,不是头向下,也不是尾向下

收到,谢谢回复,这不就成了3D机了!

网友:
顶一个,感觉就像倒退的飞机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楼主好像只会左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楼主好像只会左转弯。

着不是我飞的,朋友飞的,但是,我确实只会左转弯,右转我容易炸鸡

网友:
看来你的口味跟我差不多啊,Ansley peace drone,还有猎鹰,我都做过,嘻嘻。
加q交流:2929六556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平行地面掉高度,不是头向下,也不是尾向下

掉高我觉得是因为升降舵是两个副翼混控产生的,舵面和摆幅太大了导致失速,升力急剧下降导致的。可以调小一点升降舵的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高我觉得是因为升降舵是两个副翼混控产生的,舵面和摆幅太大了导致失速,升力急剧下降导致的。可以调小 ...

这就是这机的缺点,严重失速,看了很多资料,包括原作者,加了qq没反应

网友D: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实现垂直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实现垂直降落了

滑翔的时候麻烦

网友:
有图纸哇

网友(2016-02-13):
这个飞机楼主觉得到底怎么样

网友(2017-01-17):
引用 楼主:
就是平行地面掉高度,不是头向下,也不是尾向下

失速是指机翼上部涡流区导致的阻力急速增加 造成升力不足 是个专有名词 航模里都用错了 什么都叫失速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