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2216,1147桨,3s电池,重1.6kg 可以么?

楼主(2015-02-12):
可以么?

网友A:
跟我的配置几乎一样。只不过我的是800KV的2216,所以用的4S电池,动力很足,50%油门悬停。
如果是3S的话估计就是65%左右悬停。应该也能用,只不过重量千万不要再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配置几乎一样。只不过我的是800KV的2216,所以用的4S电池,动力很足,50%油门悬停。
如果是3S的话估 ...

好的,等等换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配置几乎一样。只不过我的是800KV的2216,所以用的4S电池,动力很足,50%油门悬停。
如果是3S的话估 ...

你的桨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桨什么尺寸?

也是1147。

不过根据之前我自己测结果,这套设备在4s满油门的状态下会全面超负荷。
电机功率达到310w左右,电流21A (我的电调是20A),电池的电流80A以上(我的电池是4aH 10C的,瞬间可以达到20C,如果它没虚标的话)
而且当然电机也会发热。

写这些不是说不要用4s,而是别有事没事的就推最大油门。

网友B:
这个配置负载很充裕,所以不用满油门,轻松飞应该5300电池能到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负载很充裕,所以不用满油门,轻松飞应该5300电池能到15分钟以上

谢谢,

网友:
2216 880 1045 3S5200  50%可以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