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4096 的接收机 “ 果照 "

楼主(2015-02-12):
昨天炸机桨冀打到接收天线,因此需要修理和更换,顺便拍个内部 " 果照 " ,里边看到两个**的接收机对应到两条天线,属于真差分接收系统模式,不足之处在于使用的焊接工艺需要加强。

网友A:
一个接收负责1-4通道,另外一个负责5-9通道,并不是真正的差分接收,只能算两个 独 立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接收负责1-4通道,另外一个负责5-9通道,并不是真正的差分接收,只能算两个 独 立 接收

原来分开了通道接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差分接收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接收负责1-4通道,另外一个负责5-9通道,并不是真正的差分接收,只能算两个 独 立 接收

真的是这样吗?LZ可以做个实验。。。将坏的天线焊下来,那只有一半的通道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吗?LZ可以做个实验。。。将坏的天线焊下来,那只有一半的通道才正常

正有此意,晚上回家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晚上回家测试一下

我是通过示波器看各通道波形发现1-4通道与5-9通道不同步,楼主的单天线测试应该最直接,期待测试报告

网友:
顶,坐等测试报告,我手头FrSky的TFR8SB好像是差分接收的?

网友:
内部居然没有ppm信号……刚刚查到这个射频芯片的资料。考虑搞一个sbus的接收机

网友:
楼主是什么镜头?虚化效果这么棒

网友:
天地乱飞的东西,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天地飞厂家的人出来说明一下 省的模友们费事

网友:
这个做工  一点的都没进步啊   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C:
@BD7PA 背面的果照来一个!~

网友A:
楼主,单天线测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BD7PA 背面的果照来一个!~

@Shaker 你要的背面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单天线测试如何?

电路板的焊接位置较脆弱,放弃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ker 你要的背面
.
.

这就是两套接收机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ker 你要的背面

这张图就比较清楚了 上面5个通道由上面的ATMEGA48控制 下面4个通道由下面的ATMEGA48控制

网友:
天地飞好坑

楼主(2016-02-19):
這個控,都用了幾年的時間,可能因爲都在目視範圍內飛,暫時沒有出過問題,還好啦。

网友:
说的什么啊,1-4,5-9各一个天线,亏你想得出来

楼主:
看不規則的焊接,有可能

网友D:
但我手上的天地飞接收机不是手焊的,奇怪是楼主这个明显的手焊而且清洗不干净甚至好像没有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我手上的天地飞接收机不是手焊的,奇怪是楼主这个明显的手焊而且清洗不干净甚至好像没有清洗。

這就沒搞懂了,用的 天9是老款的,然後就到網上訂了 2.4GHz 高頻頭和接收雞,醬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示波器看各通道波形发现1-4通道与5-9通道不同步,楼主的单天线测试应该最直接,期待测试报告
...

都上示波器了,玩模型真下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