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cp80v2应该用什么混控模式?

楼主(2015-02-12):
devo7e galee固件

网友A:
一舵机,不混控,混控交给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舵机,不混控,混控交给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舵机,不混控,混控交给陀螺仪
450也选一舵机模式吗?飞机上那不是有3个斜盘舵机么 外加尾舵机 一共4个 怎么能是一个舵机呢?选一舵机模式就是为了不混控 都交给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