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又炸机

楼主(2015-02-12):
钟摆尾桨扫油菜炸鸡

网友:
图少了点

网友A:
只是断了易损臂吗?这个也只能算小炸了

网友:
损失小啊。x3还是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断了易损臂吗?这个也只能算小炸了

只炸了易碎臂和大齿,运气好,油菜花把飞机拖住了,不过一圈油菜没了

网友:
大齿也就貌似43两个,,,

网友A:
我的好盈V3和蝎子2520配合的参数总是调不好,频率高了烫得要命,电池都热得怀孕了,频率低了定速又有问题,转速超快,飞一会电池就没电了 搞得电池保护 还好小炸居然没啥损失
你电调的参数怎么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盈V3和蝎子2520配合的参数总是调不好,频率高了烫得要命,电池都热得怀孕了,频率低了定速又有问题, ...

24pwm   15度进角,重新标定,最好更新程序,有米就换电调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pwm   15度进角,重新标定,最好更新程序,有米就换电调把

24进角暴么,我设置的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进角暴么,我设置的5度

爆上天

网友B:
楼主对比过5度么, 我看蝎子电机说明上是5度,以前一直以为5度可以发挥比较好的性能,对的。v3定速之后,你用多少的油门曲线啊?3d mode 1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比过5度么, 我看蝎子电机说明上是5度,以前一直以为5度可以发挥比较好的性能,对的。v3定速之后, ...

5度电机要抽,,,油门60     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度电机要抽,,,油门60     85

要抽是啥意思啊? 请教了。我一直都是5度,原来飞65,现在3d改到75了。我没试过85.下次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抽是啥意思啊? 请教了。我一直都是5度,原来飞65,现在3d改到75了。我没试过85.下次弄下。。。~

抽就是电机咳

网友B:
额。我下次试试25度。。。。频率我想低点。电调有点烫

网友:
看上去没啥损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下次试试25度。。。。频率我想低点。电调有点烫

频率25      进角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