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Y-86+Arduino Nano自制MWC飞控

楼主(2015-02-12):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连线也很简单,就四根线,一正一负,i2c两根,再加个指示灯就全搞定了

成本很低,nano就十几块,gy-86六十几块(包括mpu6050 HMC5883 MS5611)

一共八十块就搞定了,囧的是,这里面一半的钱都用来买那颗气压计了……

要是不介意定高精度,BMP180才4块钱,最高精度也有0.17米

随便拿了块洞洞板锡接走线,焊工不好大家凑合着看,已经连接电脑成功读数

我闪一边焊电调去了……

网友:
新版ms5611穿新衣了!

网友A:
新手表示不懂,可否简单的普及一下这是干嘛的,有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表示不懂,可否简单的普及一下这是干嘛的,有什么功能,谢谢。

mwc飞控!

网友:
支持和喜欢开源,关注下一步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表示不懂,可否简单的普及一下这是干嘛的,有什么功能,谢谢。

MWC是一种基于Arduino的飞控,开放性较高,可以用非常多种不同的传感器来组成飞控,而不是像apm那样只能用一种板子

网友B:
gy-86这样很容易导致振动过大

网友:
赞同炸香机同学,这样很可能会放大震动

网友:
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86这样很容易导致振动过大

说的有道理,今天试飞,起落架一碰地,机子就抽搐,估计要把Gy-86再加固一下

网友:
楼主真棒!调好了没?

网友(2015-03-24):
直接摞起来针脚也是对应的。。。。。

网友:
楼主,能给一下你的QQ吗?
我自己用Arduino Pro Mini做了一个 不知道是线路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现在四轴的行为很奇怪.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B:
gy-86这样很容易导致振动过大

对的,最好还是焊在板子上。

网友(2016-04-25):
这就是飞控板啊!学习了。

网友:
fsfs韩国豆腐干地方梵蒂冈的发发给上单

网友:
LZ和我当年一样玩

网友(2016-07-14):
MWC上有一个显示飞机倾斜和解锁的LED,请问楼主的电路板中那个LED是这个功能吗,请问这个LED的两个引脚应该接到nano的哪里?图片里看不太清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C:

d1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