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版固件APM m8n定位不住查原因(HDOP值过高)

楼主:
查看数: 12249 | 评论数: 40 | 收藏 2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5-2-12 16:21

正文摘要:

淘了一个超廉价版的M8N(188元的!),换下一直用的6M,搜星确实很快,刚开始在室内也能搜到6颗卫星,但是没有在室外测试过也没有飞,直接装上数传和OSD摄像头后 ...

引用 网友A:
一样 我在外面测试了一晚上,结果都是10颗星上下,关键还飘得厉害以前用apm自带的那种廉价货8颗星都可以稳稳当当的悬停,现在m8n反倒是10颗星都乱飘,难道买了假货吗····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N是有源天线,您的意思我的这个GPS的天线可能有问题吗?6M已经送朋友了!

这种几块钱的陶瓷天线,问题难免!建议某宝上面买上几只,对比测试一下,好的留下,不好的哪去垫桌脚。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OP值过高,建议你检查一下M8N的天线及接口,如果你的6M的天线也是有源天线的话建议你把6M的天线拔了插到M ...

M8N是有源天线,您的意思我的这个GPS的天线可能有问题吗?6M已经送朋友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HDOP值过高,建议你检查一下M8N的天线及接口,如果你的6M的天线也是有源天线的话建议你把6M的天线拔了插到M8N上面来试试看,因为我就曾经遇到过陶瓷天线损坏影响搜星,HDOP过高的情况.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多数情况下,工厂出厂默认设置波特率为9600,刷新率1hz,卫星默认是不会打开除GPS以外的卫星支持的,如果你要用在APM或PIX那你需要自己进行相应的设置,当然你也可以委托淘宝的商家替你配置好。

引用 网友C:
花点耐心调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hz肯定不对,M8N一般出厂设置为1hz,你可以通过设置更改为10hz的,这样搜星的灵敏度才有保障!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的这个gps只有罗盘的SDA和SCL这两根线,另外就是电源正负和TX和RX了,是不是APM无法自动修改GPS ...

通过TX和RX就可以实现对GPS的读和写操作,自动设置更是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洛纳斯原厂家已经打开,卖家说出厂设置波特率为38400,4hz的,我记得波特率apm是不是会自动匹配,可 ...

4hz肯定不对,M8N一般出厂设置为1hz,你可以通过设置更改为10hz的,这样搜星的灵敏度才有保障!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格洛纳斯原厂家已经打开,卖家说出厂设置波特率为38400,4hz的,我记得波特率apm是不是会自动匹配,可是这个4hz是不是不对,我记得好像是5hz的?4hz是不是会影响搜星?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调参软件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卫星调参软件是哪个软件,可有下载链接?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GPS设置里面怎么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朋友?“望能截图!

卫星调参软件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引用 网友B:
卫星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在GPS设置里面怎么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朋友?“望能截图!

引用 楼主:

地面站卫星数量上面那个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朋友,选项在哪里?能不能给个截图!?麻烦了!

网友B(2015-02-18):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网友:
HDOP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朋友,选项在哪里?能不能给个截图!?麻烦了!

楼主:
地面站卫星数量上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在GPS设置里面怎么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朋友?“望能截图!

网友B:
卫星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GPS设置里面怎么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朋友?“望能截图!

卫星调参软件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调参软件官方用户手册第64页有相关说明

卫星调参软件是哪个软件,可有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

格洛纳斯原厂家已经打开,卖家说出厂设置波特率为38400,4hz的,我记得波特率apm是不是会自动匹配,可是这个4hz是不是不对,我记得好像是5hz的?4hz是不是会影响搜星?

楼主:
另外我的这个gps只有罗盘的SDA和SCL这两根线,另外就是电源正负和TX和RX了,是不是APM无法自动修改GPS参数呀?4HZ对于搜星影响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洛纳斯原厂家已经打开,卖家说出厂设置波特率为38400,4hz的,我记得波特率apm是不是会自动匹配,可 ...

4hz肯定不对,M8N一般出厂设置为1hz,你可以通过设置更改为10hz的,这样搜星的灵敏度才有保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的这个gps只有罗盘的SDA和SCL这两根线,另外就是电源正负和TX和RX了,是不是APM无法自动修改GPS ...

通过TX和RX就可以实现对GPS的读和写操作,自动设置更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hz肯定不对,M8N一般出厂设置为1hz,你可以通过设置更改为10hz的,这样搜星的灵敏度才有保障!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网友C:
花点耐心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多数情况下,工厂出厂默认设置波特率为9600,刷新率1hz,卫星默认是不会打开除GPS以外的卫星支持的,如果你要用在APM或PIX那你需要自己进行相应的设置,当然你也可以委托淘宝的商家替你配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0HZ吧?谢谢兄弟的指导!

HDOP值过高,建议你检查一下M8N的天线及接口,如果你的6M的天线也是有源天线的话建议你把6M的天线拔了插到M8N上面来试试看,因为我就曾经遇到过陶瓷天线损坏影响搜星,HDOP过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OP值过高,建议你检查一下M8N的天线及接口,如果你的6M的天线也是有源天线的话建议你把6M的天线拔了插到M ...

M8N是有源天线,您的意思我的这个GPS的天线可能有问题吗?6M已经送朋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N是有源天线,您的意思我的这个GPS的天线可能有问题吗?6M已经送朋友了!

这种几块钱的陶瓷天线,问题难免!建议某宝上面买上几只,对比测试一下,好的留下,不好的哪去垫桌脚。

网友A(2015-05-25):
一样 我在外面测试了一晚上,结果都是10颗星上下,关键还飘得厉害以前用apm自带的那种廉价货8颗星都可以稳稳当当的悬停,现在m8n反倒是10颗星都乱飘,难道买了假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