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掉高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2-12):
我自己的四轴  轴距八百多
电机 老虎的U7    空机不到5KG     要载重3kg
apm飞控
飞行什么都好着  就是掉高严重 什么情况 呢
是飞控调参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的呢

网友(2015-03-22):
气压计垫海绵

网友A:
如果GPS模式不掉高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是自稳模式掉高吗?我以前也是,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遥控的问题,现在换了接收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GPS模式不掉高度,应该没问题

自稳和GPS都掉
而且比较严重
是突然一下,飞控目前已经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稳模式掉高吗?我以前也是,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遥控的问题,现在换了接收机,就正常了!

自稳和GPS都掉
而且比较严重
是突然一下,飞控目前已经返厂
遥控用的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稳和GPS都掉
而且比较严重
是突然一下,飞控目前已经返厂

这个应该不出自遥控,我之前遥控很垃圾的,乐迪T7F,一旦远了就没有信号,失去控制。

网友:
我昨天也发现掉高问题,吓屎了。回来看视频发现是受一阵强侧风吹过以后才开始掉高,估计是兼容问题。我的是半油门,gps模式往前推进出现的,由于硬挂了摄像头,回来看录像比较直观。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稳和GPS都掉
而且比较严重
是突然一下,飞控目前已经返厂

14SG用的什么模型参数

网友D:
jingxuan同学,我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用的什么模型参数

就是一般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jingxuan同学,我知道为啥

为啥呢?

网友(2015-04-21):
你的APM很有可能 受到大电流干扰了

网友:
换飞控就好了

网友(2015-08-23):
飞控问题吧,我用悟空M飞控,同样掉高度,治不了

网友:
我的也存在掉高情况,4轴  轴距1米  恒力6340电机  22寸桨  NAZA V2, GPS、姿态、模式下原地定高稳定,飞行速度小于5米/秒时高度正常,大于5米时掉高严重,走下坡路,很难保持平飞。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这是飞控算法和气压计高度测量问题。
解决方法:解决不稳定和不可靠的气压测量;设计带修正的定高算法。

网友:
apm就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