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摄像头都需要OSD吗?

楼主(2015-02-12):
觉得比较难飞,习惯了飞仪表程序,看着屏幕飞没有任何参数,不知道俯仰,不知道上升还是下降,看着画面也没法知道相对机机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的大小。你们都装了OSD吗?用啥子OSD呢?

网友:
那就用个MINIOSD吧,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A:
估计有数据也来不及看

网友:
穿越机 , 意思都是近地面的穿梭 , 最简单就是电压及时间就可以了 !
其他的根本没时间看 !

下图是非凡穷人OSD , 最简化设定

S2 带气压高度的, 可以调成这样 , 有高度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数据也来不及看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数据也来不及看

用屏幕是这样,用眼镜观看还是挺效率的.

网友:
OSD 你留意水平线的时候就撞上去了~

网友:
装个osd+gps增重20+克。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