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第一次玩滑翔机X8

楼主(2015-02-12):
菜鸟第一次玩飞机,配置是2200man  XXD2212 2200KV  电调也是XXD30A,桨用5X5三叶,起飞几次不成功,就烧了电调,就是电调连接电机三条线旁边那条,的那个位置烧掉了,有没有大神帮帮我,什么原因烧?只能过年后再买电调了,电机要不要换?或者螺旋桨?

网友:
可以飞的啊~~我的也是一样的~都能飞

网友:
桨换5030的好点

网友:
总比半空烧了电调好点啊。。。

网友A:
XXD电调质量确实太差了。你这个配置负载有点大,估算电流差不多要25A左右了,两方面原因加起来就烧了

可以考虑电机电调一起换。

其实X8只有起飞需要80%油门,之后油门一点就够了

另外,起飞不成功八成是重心错了,好好调整一下。这个飞机不用电机,手抛都能飘

网友:
一样的配置  好盈30a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电调质量确实太差了。你这个配置负载有点大,估算电流差不多要25A左右了,两方面原因加起来就烧了

可 ...

我打算换郎宇A2212 1400KV   好盈30A电调,可以吗?用6寸桨好,还是5寸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换郎宇A2212 1400KV   好盈30A电调,可以吗?用6寸桨好,还是5寸那种?

5寸3叶或者6寸都行,只是KV1400有点偏低,倒是无所谓能起飞就差不多

2212 1400KV标配是8寸桨

网友B(2015-05-05):
引用 网友A:
5寸3叶或者6寸都行,只是KV1400有点偏低,倒是无所谓能起飞就差不多

2212 1400KV标配是8寸桨

新手同问,目前有个空机,正打算配动力套,请问2212,1400kv 8寸浆,这个配置需要电机坐加高嘛?速度什么的怎么样?或者请大神推荐个配置,还有飞控和电调有关系吗?加飞控的话电调是不是得上40a的呢。新手见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同问,目前有个空机,正打算配动力套,请问2212,1400kv 8寸浆,这个配置需要电机坐加高嘛?速度什么 ...

飞控和电调无关。我之前原装5寸桨配朗宇2212kv2200,动力很足注意油门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电调无关。我之前原装5寸桨配朗宇2212kv2200,动力很足注意油门不能太大。

太大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大会怎样。。。

太快

网友:
30a的电调有点小

网友:
进来看看,呵呵学习一下,自己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