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QX10 双中继 改装 増程

楼主(2015-02-12):
索尼 QX10 双中继 设置
使用的路由器是:挂到飞机上的mini路由,牌子是COMFAST wr350n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拆机后很小很轻,只有3公分宽,6公分长,5V电压。这个mini路由器我找了好多像腾达A6,TP-Link 702N,贝芬达F8都不行,就是这个可以。因为QX10的无线频道不固定,这样就很难找到合适的mini路由。地面路由使用的腾达的w3000r,这款的天线是可以拆卸的,方便更换高增益或者平板天线。
设置方法是:先打开QX10,登陆wr350n:密码帐号都是admin

点击中继模式

扫描无线网络,中继ssid 填上DIRECT-9fQ0:XXXX  冒号前边的和你QX10的一样,后边随便填。

打开手机选择你的mini路由的ssid

再看看ip是不是10.0.1.1,如果是的话就ok了,你打开QX10的app 看看,有2个设备,但是都一样能连上。

下一步就是地面路由器腾达的w3000r的设置

这样也是连上这个路由的ssid看看,如ip是10.0.1.1,就ok了。

mini路由器的拆机图

wr350n的电源接线图,5V电,

装到飞机上,我是找了一个3.7V的1600ma的锂电,用一个3.7V转5V的电源板,在飞机的主板空地用双面胶粘上,大家可以参考下。

最后,我试了下,用这种双路由中继,三叶草天线发射,四叶草天线接收,最远400米左右。
另外,这个腾达w3000r 也可以替换大疆的中继,距离还可以。

网友:
有什么用

楼主:
一般QX10的wifi遥控距离在10米左右,在飞机上挂上mini路由中继QX10,再在地面上中继mini路由的wifi,这样能够有效的增加QX10的控制距离,直接使用QX10的app就能远距离控制录像和拍照,省了给QX10安装图传装备,也就可以不用拆QX10,实现了无损改装。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期待老大测试结果。
如果可行,我也弄个qx10玩玩。

网友A:
多一个路由 多一些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一个路由 多一些延迟

为了增加距离,有点延迟也无所谓了。另外qx10的app本来就不是很流畅,感觉不到延迟。

网友:
楼主,等你的图啊,上图啊~~~还没改装好吗?距离怎么样?

网友B:
等楼主的装机照片,我是QX100。

网友C:
QX100航拍好,微单画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的装机照片,我是QX100。

你用的真绝的方案,不好吗?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真绝的方案,不好吗?

嗯,是他们一代的方案,WIFI距离100以内还行,超出100米开始断线。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真绝的方案,不好吗?

真绝一门的方案有两种 上一代的距离100-300米,新一代的增程距离超过1km。有个测试视频

个人觉得如果预算有限加上有动手能力的模友 可以用楼主的DIY方案实惠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X100航拍好,微单画质

微单画质的是QX1 APS-C传感器 QX10是一英寸传感器 画质也不错  QX100是卡片机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单画质的是QX1 APS-C传感器 QX10是一英寸传感器 画质也不错  QX100是卡片机画质

OOOPS!我搞错了

网友:
普通版精灵2能用吗?会干扰2.4g遥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绝一门的方案有两种 上一代的距离100-300米,新一代的增程距离超过1km。有个测试视频

他的二代增程太贵了,有动手能力的话把前面的1去掉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G:
数码之家的拆机贴也是楼主吧

网友:
和电源板之间的插座上其他几根是做什么的

网友:
楼主改装后的效果怎么样?等待你的下文啊

网友:
额。。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码之家的拆机贴也是楼主吧

是啊,这个wr350n是我在京东众筹买的,应该第一批的,感觉用着不错,就先拆了,很好拆。

网友:
楼上的,能发下拆机贴看看吗?好仿照学习啊

网友:
LZ辛苦了  QX100按你的方法可以用吗?

网友:
我一直也在想,wifi的相机越来越多,用路由肯定是一条路,大僵的lightbridge我理解其实就是一个5.8g的路由,图传和控制都通过这个链路了。只不过它是定制的,效果就好一些。怎么只能通过测试,找到好用的。加油!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B:
嗯,是他们一代的方案,WIFI距离100以内还行,超出100米开始断线。

我的也是一代方案,有点不够用,二代的方案还是蛮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架飞机完工了么???

你说的哪架?我手里好几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舵机云台的那架,带QX相机的。

那个云台已经出掉了,现在用NV MINI呢,比QX100有优势

网友:
大赞,请教下,我也买了一个comfast的mini路由,但是拆的时候不知道往哪下手,没找到螺钉啊,可以放下拆解指南吗?

网友(2015-04-16):
非常感谢 帮助很大

网友:
已拆解COMFAST wr350n 拆解前设置好测试过 连QX10没问题

已拆解COMFAST wr350n 拆解前设置好测试过 连QX10没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 已经购买 按教程实验了

网友H(2015-08-28):
LZ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深受启发, 但还需请教您几个小问题, 望赐教, 谢谢
1. COMFAST是双天线, 请问每根天线那两个触点的定义是什么呢? 哪个是发射? 哪个是接地?
2. 我如果外联馈线将双天线改成单天线接到三叶草的话, 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H:
LZ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深受启发, 但还需请教您几个小问题, 望赐教, 谢谢

我也想弄。也搞不太懂。楼主能出个比较详细的教程吗?

网友(2015-11-14):
大神在吗,我买了qx10,想中继,看了你的帖子,请问怎么理解这句话“QX10的无线频道不固定”,不是所有的路由器都可以用来中继qx10?我用的是极路由3,按照你的教程弄了,但是总是连不上,我怀疑是ip地址,qx10的ip地址是10.0.1.1,是固定的吗?我路由器中继后发射出来的wifi热点ip地址无法设置为10.0.1.1,所以手机总是连不上。是因为上诉的原因吗?

大神你只说了用路由器中继后的wifi热点ip地址会是10.0.1.1,你没说如果不是怎么弄啊,我用极路由3来中继qx10,中继后的热点ip地址就不是10.0.1.1,所以总是连不上。
请问该怎么设置啊,我设置了极路由3中继后热点的ip为10.0.1.1,发现竟然不能设置.总是提示wlan口ip和lan口ip不能在同一个频段,啥意思啊,怎么解决啊,难道一定要和你一样买那个mini路由才可以中继吗?

网友:
edge 版本,精灵3,连接不上相机,说什么连不上除了Windows和mac以外的设备,求助什么情况啊,其他的安卓手机都可以为什么s6不行啊,有没有连接上的,求教啊。。。。。。现在新生发不了贴,有没有大神求帮助一下。

网友:
有人知道详细的桥接教程吗,我用极路由3来桥接qx10的wifi信号,我先用手机连qx10,发现ip地址是固定的,如楼主所言的10.0.1.1,然后我用极路由3桥接qx10的wifi,可以桥接,我桥接后的wifi的SSID也设置成和qx10差不多的如楼主所言保留DIRECT到:号前面这一段,然后我用手机连接,发现ip地址不是10.0.1.1,打开索尼PMM软件之后发现手机无法连接上去,无法取得qx10的取景画面以及操作,总是就是无法使用,桥接失败,请问到底详细的教程是怎样的,楼主说到的qx10的信道不固定,这句话怎么理解,已经怎么设置,是不是我的路由器没设置好,应该怎么设置,或者是不是非一般的路由器就可以用来桥接qx10的wifi,一定要买楼主说到的那个mini路由器吗?

网友(2016-01-07):
你还在么?有问题虚心向你请教,我qq56602103,你的qq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