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增大3D翻滚灵活度最简单的一招

楼主(2015-02-12):
s

把主桨的2个长长的平衡锤剪掉。
有平衡校验工具的。做一下桨平衡,修剪几次很容易达到2边重量一致。

今天下午飞回来,个人目测灵活度增加30%
翻滚半径小很多,侧摆也快了。而飞行稳定性未受影响。

楼主:
还有一个加快手感的办法就是把升降和副翼的exp全部调为负25(如果是福特吧是正数),这是一个加速灵敏度的指数,如此设置完毕,飞机就可以贴身爆飞了

楼主: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用轻薄的桨?
原因是100s的三轴太肉太稳了。只能从外部找办法改善。

当然也不是说太肉不好飞,这个看个人喜好。我觉得3D就应该更灵活一点的。

楼主:
上次那个没有平衡锤的桨是HP100BL的,比较重。

其实100s的桨剪掉平衡锤后类似977的桨,比较轻薄。

网友:
这个要试试。

好像你测试过直接用没有平衡锤的100桨 效果不好?

网友:
平衡锤起到副翼的作用,去掉后当然灵活了。

网友:
是个好主意!

网友:
奶头浆平衡好,可以改善飞机震动问题,增加稳定性,我觉得挺好。上150浆浮力太大了,有点小TDR的意思了。

网友:
驰远应该出一款不带奶头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