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神烦,易损件都换成了原厂还是有!求分享经验

楼主(2015-02-12):
主轴、横轴、大小齿轮、前后对转伞齿、尾桨夹、尾传动轴、主轴轴承、大奖、尾桨都换了,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会导致金鱼尾,调低感度、大桨没上紧还是有轻微的金鱼尾,易损件换的都是原厂配件啊,还有什么地方我忽略了吗?

网友:
什么鸡型什么配置

网友:
把整个尾巴换掉就没有了

网友:
换这么些东西多花多少钱啊,换东西前先排震啊

网友A:
机械部分先搞定,如果震动小了还是金鱼尾那就要考虑电子方面的问题了~~~不是说把东西都换成原厂就表示没问题,装配上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先搞定,如果震动小了还是金鱼尾那就要考虑电子方面的问题了~~~不是说把东西都换成原厂就表示没问 ...

我觉得震动真的很小了,回头把另外一台450L的尾巴跟旋翼头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震动真的很小了,回头把另外一台450L的尾巴跟旋翼头换上去试试看

我觉得你可以先换陀螺仪,或者是换个尾舵机试试看~~~

网友:
我的450L刚开始也是金鱼、回弹,很烦,各种调各种换不解决问题。后来干脆不理他,飞着飞着自己就好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先换陀螺仪,或者是换个尾舵机试试看~~~

正考虑要不要把K8换成E8,,,,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没有捷径走  只能用排除法慢慢弄

网友:
kbar gpro有个飞机怎么调都有点,换个陀螺仪就好了。。。。

网友B:
考虑电子部分吧,一调节陀螺仪感度。二调节电调的进角和频率。有时候进角和配合不好,电机运行不畅也会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电子部分吧,一调节陀螺仪感度。二调节电调的进角和频率。有时候进角和配合不好,电机运行不畅也会金鱼 ...

有电调的可能性!

例如有些电调的定速模式下,就会金鱼尾,而换回油门线模式,就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电子部分吧,一调节陀螺仪感度。二调节电调的进角和频率。有时候进角和配合不好,电机运行不畅也会金鱼 ...

电调用什么工具调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用什么工具调的么》?

看用的什么电调,基本的都可以用摇控器调,去找个电调说明书,认真阅读你就会了

网友:
金鱼尾不是靠换配件来解决的,要知道那里有问题,震动在那里,慢慢折腾

网友:
话说上周上午飞还没事。。。。下午飞就。。。。。。很奇怪。。。。。。

网友:
我的450l开始也这样,咋整都不好使,后来尾拉杆紧两圈就好了,说明书说的尾拉杆长度不行

网友D:
注意尾轴的径向虚位,尾桨不要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