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5-02-12):
升级遥控,直升机都用的是V8三轴,可以直接使用JR的卫星所以买了JR控。
控配的是RD921接收,问题来了:
1 接收对频成功后(指示灯恒亮)接
舵机
测试无反应。
2 接收接卫星对频成功后接舵机测试反应正常。
请问用过的模友这样正常吗?RD921必须接卫星才能使用对吗?
先谢过了

网友A:
是的,我的是RG系列,也是这样。

网友B:
应该是的,行货要接卫星的

网友C:
反正RD721要卫星,除非921换思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