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9MM水星配置问题

楼主(2015-02-12):
水星配朗宇X2208   1500KV   皓业9047  好赢20a   花牌3S500没问题吧?KV1100   1260   1500选哪个好?

楼主:
没人自己顶

网友A:
X2205/6 9047 10A 2S350-400

网友:
要我说  千万别用2205   用3S发热厉害  大桨会自动降速  好像2S拉力才300g
推荐用2206和3S电搭配,稍微做一些加固,起飞重量300g很好飞。
或者不怎么加固的话就用2206和2S双天电,拉力有300多,自重不到250,也好飞
加固比较多就2208了,再往上就不推荐了,速度太快反而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205/6 9047 10A 2S350-400

你这个配置,整机基本不能用碳纤加强,而且动力不足,飞机也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