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使用疑问!

楼主(2015-02-12):
前段时间某品牌的700机型断螺丝射桨事件闹的沸沸扬扬,无奈手上也有这个机型!!
该品牌的机型螺丝用过的都应该有过感触,这里我就不多提了~

打算把整机关键部位的螺丝换掉,结果问题来了,买的到的最好的螺丝应该数芳生了吧~
但是某些轴套螺丝没合适的,可否用普通全牙螺丝代替呢?

求懂的大神科普下!3Q

网友:
内六角螺丝都可以用的,是什么螺丝居然买不到?

网友A:
国内芳生不是大多都是假的么,还是用原厂的,出事会赔,上次事件鸭子据说已经赔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买了20个大浆夹螺丝。发现都不是轴套的, 可以明显感到,有螺纹的地方肯定没 光滑的柱面结实。。。。。所以。。。
能找还是找吧。。。。

网友:
应该能用,有些飞机尾桨夹用的就是全丝的

网友B:
比如说3mm光柱螺丝,光柱就是3mm实心,但是如果是螺纹,呢么螺纹消除后当中只有2mm实心的部分,强度差距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芳生不是大多都是假的么,还是用原厂的,出事会赔,上次事件鸭子据说已经赔了。

淘宝上就一家芳生吧~应该不是假的吧~

网友C:
某些轴套螺丝都是定制的。且量少不做。一般只能找最接近的。。
无牙那段那么短的确实很少。。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3mm光柱螺丝,光柱就是3mm实心,但是如果是螺纹,呢么螺纹消除后当中只有2mm实心的部分,强度差距可 ...

有道理  我担心的就是这里   曾经有次在别的机型上  轴套螺丝换成全螺纹的  就断过一次
断的部位就是在本身应该是光柱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轴套螺丝都是定制的。且量少不做。一般只能找最接近的。。
无牙那段那么短的确实很少。。几乎没有。。 ...

是啊  某品牌的 还不单独卖这些特殊螺丝  还要搞什么螺丝包  且贵的很!
就怕换全牙的  轴套的部分被替换后  强度不够  再断。。。

网友:
用光柱的一般那位置或多或少都有活动位,全丝的就要收紧,所以这两种螺丝更换一定要注意!

网友:
阳台侠曾经用长的光柱部分和原厂一样长的螺丝 截断螺纹部分

网友:
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假货,但是我在450,x3上用着都比原厂的好很多,这次把550L也换了

网友:
反正我认为,只要是原厂换12.9级芳生,都不用担心,但你要是真买了假货出了事别怪我,反正我自己就在这么用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寻找匹配或者可加工的相应规格螺丝! 能用轴套的尽量用轴套!尤其要求转动顺畅的部位!
一例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37681&extra=

网友D:
买不到合适的轴套螺丝,我都是用稍长些的轴套螺丝继续套扣,玩儿飞机有些东西自己动手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淘宝上芳生不是有转卖买?
我一直用芳生的,没射过。不过芳生强项是3mm以上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