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电调不自检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12):
如题

网友A:
接电机才能自检查,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接线有没有问题。bec有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机才能自检查,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接线有没有问题。bec有没有电。

bec是什么,电机接了,电机没问题,接线没问题,之前还自检,没设置油门校准,在就不自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bec是那根接接收机的三根小长线。接上接收机,看接收机亮不亮。

不亮那那就是彻底坏了。

如果接收机亮了,说明供电正常,但可能电机没接好,或是里面电路出问题了。

还是找个老手看看

楼主:
接收亮,之前还好好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