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GUN和富力、格式,哪个质量好?

楼主(2015-02-12):
TOPGUN 放了3年多,膨胀稍微有点厉害,1300毫安的两块  一块可能是因为炸鸡 报销掉,另一块膨胀厉害, 1600毫安30C的情况好挺多。

是不是嘛品牌的电池 时间长都是会膨胀的是吗

飞暴力点的固定翼  选谁好点?

网友:
我觉得格氏不错,别的没用过,花牌也可以哈,新出的evo

网友:
我的一块花牌3s 12.1v放了半年左右,已经轻微鼓胀了。。选电池必然格式啊!

网友A:
扯蛋,我只看内阻!

网友B:
为什么说格氏好。。。。同价位的富力55c比格氏好,更低一点价位花牌evo和富力35c 都不错性能体现不出来多大的差距。总结就是格氏贵 不值这个价

网友C:
一下是本人观点,如有错误之处希望大家能够拍砖!
之前一直玩涵道,对电池使用感受颇为深刻!
富力我用的比较多,格式也是最近体验。相比而言,富力的电池比其他品牌相同规格做的体积更小更轻(但总感觉格式略微更大跟重些,相差不大感觉不到,上电子秤后就能分晓其略微程度)
在接近最大放电倍率时,无论格式还是富力电压都不会一下子衰减,这是优秀电池的品质吧
其次花牌,狮子,蝎子这些电池也用过,总感觉在最大放电倍率下,用上几次就电压容易瞬间衰减,然后反复推大油门反复衰减一部分,但是用在小放电倍率的桨机上,不会产生满油衰减。
但是呢,用在低放电模型上这些比较廉价的电池性价比不错!(如果用涵道最好别相信这些比较廉价电池的参数,比如2200MAH25C,就要选择2600MAH35C比较保险,毕竟电池过放一次性能就残了)
也许和内阻性能虚标,实际值于标值的差距导致吧
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电池这玩意还是一份价钱一份货;选择是么样的电流,用什么电池是个学问和经验感受,当然和使用这的是否正确使用有直接联系,这个大家因该都能知道吧
还有!目前市面上还出现了更廉价的电池,价格很有诱惑力,但是品质如何?就很难说了,有的是做的比同类电池体积更大更重,虽然特别廉价也许情有可原,有些有说法是,厂家为了处理有质量问题的电池,卖给第三方,然后翻新低价售出,运气好的画小钱买到不错的电池,运气不好的就是残疾电池

最后补充一点,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有个误区关于C数!很多人总认为C数=电流?其实不然,C数是放电倍数!是用来乘的
这个很简单,比如2200MAH 25C的电池,能承受多大放电电流呢?
单位换算2200MAH=2.2AH
用2.2  乘以  25(倍数)
=55
得出结果是55A承受的放电量
同理容量更大的电池2600MAH 25C 就是65A的电流承受,更大的放电倍数比如1600MAH 35C=40A
............

网友D:
不论是啥锂电池,都要注意保存电压,长期保存更要注意,电压每节要在3.85V左右,不然定会鼓包的。

网友E:
我飞涵道为主,以前用花牌多,现在逐步转向富力。
另外,我不迷信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扯蛋,我只看内阻!

求兄弟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论是啥锂电池,都要注意保存电压,长期保存更要注意,电压每节要在3.85V左右,不然定会鼓包的。

嗯!感谢,以后我会更加注意。。。 有听说过放在冰箱保存……?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格氏好。。。。同价位的富力55c比格氏好,更低一点价位花牌evo和富力35c 都不错性能体现不出来多大 ...

感谢! 不过都没有人提到top啊。。。 现在top有特价电池  我不知还选它与否

网友F:
我对放电C数的理解只限于螺旋桨飞机,我不玩涵道机,所以这个C数对我而言意义不大,主要看电池容量。富力6S 3300电池比杂牌的6S  3000巴毅电池也就好在容量高出300,飞起来区别不大。不过今天我跟3D狂人交流,他的意见仍然是倾向富力,他认为富力电池100个循环以后性能下降不明显。
总之入门和品质一般的飞机可以用些经济型电池,但不宜买杂牌电池;中级和高级模型可以考虑富力等品质较好的,这样花钱都花在点子上,不会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涵道为主,以前用花牌多,现在逐步转向富力。
另外,我不迷信内阻。

赫赫,你们都专业,我不明白什么是“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放电C数的理解只限于螺旋桨飞机,我不玩涵道机,所以这个C数对我而言意义不大,主要看电池容量。富力6S ...

嗯,十分感谢! 不知top 应该不属于杂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下是本人观点,如有错误之处希望大家能够拍砖!
之前一直玩涵道,对电池使用感受颇为深刻!
富 ...

嗯,十分感谢! 辛苦!!  我还是不怎么知道 该如何 根据电装……  选择最最正确的电池,,,。。。  比如,豹子的1880kv外转子、320W左右、68克,我该如何选择最正确(暴力点的)电池容量和C数;再比如暴力的55涵道用  恒力4900kv内转子、300W左右、65克、28A, 我又该如很选择最正确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十分感谢! 不知top 应该不属于杂牌吧?

TOPGUN我没用过,难说,杂牌电池不怕性能差,就怕安全性不过关。我其实也是跟着别人学和根据别人的经验来的,用过花牌和富力,至少这两种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