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600MW图传发热问题

楼主(2015-02-12):
5.8G图传 600MW   32频点的那     工作2  3分钟  发射装置很热    手都不敢摸很烫   这正常吗?

网友A:
图传发射确实热,但我发现一是用好天线,发热量能强些,再就是摄像头不通过图传供电热量能低不少,最后就是加个上散热片增强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确实热,但我发现一是用好天线,发热量能强些,再就是摄像头不通过图传供电热量能低不少,最后就是 ...

我直接链接到 OSD上面了

网友B:
我前两只也是5.8G/600mw的图传(牌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店家人真的很好。),也是发热的厉害,第一只在空中挂了,店家不错,立马给换了一只,结果还是热的厉害,同样空中挂了,好在两次飞的都不远,拉回来安全降落了。后来又换另外一个型号的600mw的,明显好多了。

楼主小心点儿,如果发热的特厉害,有可能会飞行中挂掉。

网友:
不发热你就该着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链接到 OSD上面了

我也是连接在OSD上了,如果你摄像头电源和图传电源输了都连在OSD上,那摄像头就是取图传的电了,发热量能大一些了。我也是这样连的,在实验时发现了单独供电能大幅度降低图传的温度,后来换回肥鲨图传为了连线简便依然这么连温度也能低了一些。

网友C:
加装散热片。风扇

网友:
我用的挺好的 。一 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只也是5.8G/600mw的图传(牌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店家人真的很好。),也是发热的厉害,第一只在空中挂 ...

老刘 我在论坛一直看到您的踪迹  今天想请教您个问题 我现在在组FPV  增程用的433   遥控天7   飞控U3   可是图传可以用2.4G合5.8G  这2种 您能否给我推荐下哪个牌子的号 价钱亲民啊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装散热片。风扇

一般1w以上才要装散热风扇啊 600mw这么热感觉明显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刘 我在论坛一直看到您的踪迹  今天想请教您个问题 我现在在组FPV  增程用的433   遥控天7   飞控U3    ...

说实在的,我FPV玩的距离都比较近,我们的配置也不同,可能没有太多的建议。
我用的是A控,天九I代+2.4G/2W增程,创新科5.8G/1000mw+三叶草,7寸一体显示屏+14db小平板。
想距离远当然用433的好,但据说会有延时,图传嘛大众化就用5.8G的吧,功率可以大一点,不过发射天线的质量很重要,要选个质量好的。接收天线就用14db小平板吧,条件好的话上个自动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1w以上才要装散热风扇啊 600mw这么热感觉明显不正常

那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也在用600毫瓦的发射,几次插错了供电以为图传挂了,也发热很大,也拆开看了。发热的原件是EM78P153K 并且通过硅胶与外壳相连。工业级工作温度是85度,商业及70度。5。8G的芯片不怎么发热。所以个人觉得不加散热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估计是稳压模块过热     可以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只也是5.8G/600mw的图传(牌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店家人真的很好。),也是发热的厉害,第一只在空中挂 ...

能说说 效果好多的图传的型号品牌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我FPV玩的距离都比较近,我们的配置也不同,可能没有太多的建议。
我用的是A控,天九I代+2.4G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稳压模块过热     可以加散热片试试

那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

你做一下拉距测试,要是距离满意的话就用导热硅脂加散热片将就用,距离太近不满意那就是图传的问题了,考虑换图传吧。
测试的时候注意排除劣质天线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发射机不能太靠近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一下拉距测试,要是距离满意的话就用导热硅脂加散热片将就用,距离太近不满意那就是图传的问题了,考 ...

发射机不能太靠近地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贴近地面的时候传输距离会大大缩短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
加散热片啊

网友G:
200mw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网友H:
我的也是,发热非常厉害,问商家,说没事。

网友I:
你试试降低电压,试试,,一般5.8G的图传,内部都是降到5V左右,
你外部电压越高,那么消耗就越大,发热量就越大。
你可以在外部加个降压模块,适当把电压降到6-8V左右到图传,能保证图传能正常供电即可。。这样还省电。

网友J:
谁用过欧姆威500MW的呀?我的画面稍远就闪,空中我就没来得及看画面

网友K:
我的5.8G/200mw,也发热。但是能接受。

网友L(2015-04-04):
我的也发热的 但是还能接受 不过有点担心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