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华科尔d10在飞行模式校准时的问题

楼主(2015-02-12):
用华科尔的d10,2年了,感觉挺好的,就是没有四轴模式。用d10遥控四轴飞行模式校准总是不通过,怎么回事,如图所示

网友A:
不是叫你切换三段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叫你切换三段开关吗

切换了fmod没用啊,

网友:
D10三段开关 默认的是MIX那个三段,

网友B:
选用固定翼模式,MIX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固定翼模式,MIX三段开关!

请问是配置选择还是配置输出,飞行模式微调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配置输出

网友:
那里来的四轴模式~多轴都是用固定翼模式的吖

网友:
,给你来个教程你再学学吧.

网友(2015-09-15):
引用 网友C:
哎,给你来个教程你再学学吧.

屏蔽了。。。

网友:
你把CC3D的接收机线拔下来,看看飞控里面的插针有没有被你插弯,要是弯了就不行。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711&page=1#pid16907084
看看上面的链接,哎,泡泡老师的很多视频被阅兵河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711&page=1#pid16907084
看看上面的链接, ...

谢谢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