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向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5-02-12):
昨天晚上设置好智能方向控制,今天试了一下,基本成功。但仍有一个问题,在参调软件中“智能方向控制”中,左边的说明提及“在使用航向锁定时,飞行前向和主控记录的某一时刻的机头朝向一致”。我不太清楚这“某一时刻”指的是什么时候的朝向?是我切换航向锁定时机头对着的方向吗?

网友A:
记录航向的时候,说明里有写如何记录航向和自动记录航向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航向的时候,说明里有写如何记录航向和自动记录航向的时刻

谢谢,再认真看了说明书和魔友的贴子,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航向应该是满足GPS起飞要求时飞机在地面上的物理朝向,或是起飞后想更换航向,先把机头转到想要的位置,然后将切换开关从关闭到航向锁定两个位置连续切换3-5次,飞控就会记住目前的航向。航点锁点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是变换返航点是将切换开关从航向锁定位置到航点稳定位置连续切换3-5次,飞控就会记住新的返航点(默认的返航点应该是搜星达6颗以上后起飞的那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认真看了说明书和魔友的贴子,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航向应该是满足GPS起飞要求时飞机在地面上的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