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这个大家有办法吗(山鹰X)

楼主(2015-02-12):
一放上电池桨就很慢很慢的转,微调也没用,里面好像断了一个线。
还有就是最主要的,这个舵角炸掉一个,大家有办法吗……
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啊,图片怎么上?

楼主:
还有就是大家有玩这个山鹰的吗?求推荐一个卖桨的地方,原厂的太贵了

网友A:
小白我来告诉你。   电机慢慢转最大可能是缺相 ,就是三根线少一根,。  检查香蕉头是否松动, 不松的话,或者拆电机接线。或者,换电机。   舵机松了用热熔胶或者泡沫胶粘一下就行,粘结实点。

网友A:
翼展600 遥控距离200米  。有刷+镍氢。 这都是过气的配置啊。 动力小。重量大。续航短。     现在锂电+无刷 跟这个差不多钱。     桨你量下多长换算成寸。 淘宝和模型店 大把有人卖。 注意下安装孔尺寸。或者买带很多垫圈的那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我来告诉你。   电机慢慢转最大可能是缺相 ,就是三根线少一根,。  检查香蕉头是否松动, 不松的话, ...

180电机……舵角的那个金属部件没了
十分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600 遥控距离200米  。有刷+镍氢。 这都是过气的配置啊。 动力小。重量大。续航短。     现在锂电+ ...

我担心螺距的问题……长约11cm
谢谢帮助呀!

网友B:
1.这个问题需要懂电子的人来解决了。。。这种玩具级接收机不靠谱
2.舵角可以用废电话卡之类的塑料片做,或者直接淘宝买两个,为了对称把左右两边的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问题需要懂电子的人来解决了。。。这种玩具级接收机不靠谱
2.舵角可以用废电话卡之类的塑料片做,或 ...

啊,好主意!谢谢呀!